kk飞控调好之后发现四轴飞行器的四轴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1-07-16):
kk飞控调好之后,准备第一次试飞,,却发现四个轴的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有三个电机一样转速,另外一个电机速度偏快,,加大油门之后,四旋翼往一边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KK 新手调试经验1.doc

网友:
调试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感谢您的回答,,这些我都看过了,就是按照这个步骤调的,,,现在的现象就是有一个电机速度明显比其他的要快一些,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检查:

你的四套设备是否一样的?

油门行程是否设置正确?

机架质量如何,四个电机是否在同一平面,是否水平?

如果是刷的韩版固件,请按说明书设置中立位

板上的陀螺仪是否有虚焊?

做完这些,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什么都调了的话,好不一样,那就换个电机吧

网友:
兔哥回答的全面详细,还好我的直接起飞,多谢兔哥指导

网友:
如何把电池设置为镍镉模式

如何把电池设置为镍镉模式

网友:
如果是xxd黑线版的话, 应该没救了
全部换掉蓝线版后一切正常

网友:
飞起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