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前辈请进来,请教几个问题。。。呵呵~

楼主(2011-07-16):
请教下几个新手的问题,呵呵  :
请问下:1:无刷电机都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那么请问下如果机械能运动,电机不动,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出来电能?
2:无刷电机的三相电线是不是可以直接和电线连接,如果连接个电灯,可以不可以亮?如果亮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3:如果需要带动一个笔记本充电器,那么是不是电压太低?那么可以不可以有什么方法解决此问题
请问你可以制作电机吗?定制的那种,不是需要一个两个,而是需要成百上千的把。   如果能告知下您的QQ就更好的  我的QQ327857852

网友:
1, 能
2, 转得足够快的话, 能, 亮不亮跟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没关系
3, 电压不是问题, 因为无论如何需要稳压整流

初中物理补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非常感谢  谢谢了  大神~

网友:
自作多情回答个把问题!
1无刷电机发电是可以肯定可以的!(线圈切割磁场产生电流)效率我不知道!
2无刷电机发出的交流电可以点亮普通的低压直流电灯!(普通的射灯(天花灯)就是用12v几千hz的交流电)!最好是整流了再用!
3!电压低可以加个升压模块!
不知回答得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  你说无刷电机发出的交流电可以点亮普通的低压直流电灯
那么请问要求电机本身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如果需要电压请问内转子好还是外转子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无刷电机发出的是三相交流电!
有刷电机发出的是直流电!
在同一转速下、如果要电压高就用低kv的无刷电机、最好是多槽多极的、但是电流小!!

纯属个人推理、仅供参考!
楼主可弄几个参数不同的电机做实验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发出的是三相交流电!
有刷电机发出的是直流电!
在同一转速下、如果要电压高就用低kv的无刷电机、最好是多槽多极的、但是电流小!!

纯属个人推理、仅供参考!
楼主可弄几个参数不同的电机做实验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