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天9升级后的新问题!

楼主(2011-07-16):
新天9买了3个多月了,普通版的,带两个接收机。上次厂家更新“不能关发射玩模拟器”的BUG时把控返厂了,回来后一直没玩。这两天再拿出来玩的时候发现,新天9蜂鸣器会断断续续发出不规则的声音,类似于音箱受到手机干扰时发出的声音,有时连续,有时响一两下,没什么规律。如果关闭蜂鸣器就没声了。暂时还没有实验出在发出声音时是否会干扰控的发射,但是仍然让人很不放心。还有升降的通道的摇杆向下快到底的时候,有卡涩的情形,原来返厂前没这个问题的、、、真是郁闷!、、、天MM如果看见这个帖子,麻烦吱一生,给我指条明路、、、谢谢!

楼主:
不知是否只是个体差异…rp问题?

网友:
这么纠结啊,我还准备入手新天9普通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天9买了3个多月了,普通版的,带两个接收机。上次厂家更新“不能关发射玩模拟器”的BUG时把控返厂了,回来后一直没玩。这两天再拿出来玩的时候发现,新天9蜂鸣器会断断续续发出不规则的声音,类似于音箱受到手机干 ...

您好:
          您的产品是不操作时会知道发出时间还是在使用过程中蜂鸣器的发音断断续续的,手感不好估计是调节造成的,您可以与我们的售后联系谢谢!

网友A:
滴滴滴响的话,有可能是两边耳朵在中点引起的,那个应该是中点检测的声音,你把两个耳朵(就是左右旋钮电位器)拨到两端试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正解。。。  你碰到辅助那两个“耳朵了”

用PPM信号就能玩模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滴滴滴响的话,有可能是两边耳朵在中点引起的,那个应该是中点检测的声音,你把两个耳朵(就是左右旋钮电位器)拨到两端试一下看看
哦明白啦。我的控也是经常用滴。。。的声音。用手扳一下左耳就没有声音。用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