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稳,只有更稳!

楼主(2011-07-16):
GPS定点、气压定高,旁边的MM一直孜孜不倦的报着高度!上视频!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看了,比原来稳了一些,就是飞控在修正的时候给出的信号是点动的、机械的,如果是比例的那就更好了,这样机身突然晃动就会减小很多。YS09好像也是输出这种信号,比如飞一个制式园,总是飞一段直线压一下坡度偏航,然后又飞一段直线再压一下坡度偏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另外高度误差也较大,差不多回到地面还报高度4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高度不是米,是个计数单位。您收到板子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个说明书,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B:
什么叫高端????
到底什么叫高端,是价钱划分的么?
带上单反作业吧?不然怎么划分?载单反的,不然和XA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娱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