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无法运行 紧急求助啊

楼主(2011-07-16):
G4安装完后弹出这个 无法运行 该怎么办啊

网友:
少装了个文件

网友:
我的文檔 改為英語 試試~

网友:
我的文档 -> 鼠标右键属性 -> 改为英文

网友:
原因是您电脑的“我的文档”文件夹是中文或者位于中文目录下造成的,因为G4会把它的INI文件放置于“我的文档”,如果路径是中文则无法运行。请在你电脑的“我的文档”上右键单击,然后选择菜单选项“属性”,在“目标文件”选项卡中,您可以看到“目标文件夹位置”,请选择“移动”按钮,将“我的文档”移动到英文路径下!(也就是说“我的文档”必须是一个英文命名的文件夹,该文件夹的所有上层文件夹也必需是英文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