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帮别人装的900mm的DLG

楼主(2011-07-16):
改了副翼舵机的位置,原说明书中是将舵机放在机翼上,觉得不好看。
心血来潮,做了个碳纤的舵机架,这样可以把3个舵机都固定在一起,舵机架可以整体从机身中取出,方便维修和更换。舵机架整体3g多点,舵机向前移重心变化不大。
还自己做了手扣,1.5mm厚的碳板,打磨成流线型,重量比原来的碳棒轻0.1g。
看照片吧。

网友:
沙发不留

真的很漂亮

网友:
改、装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还没组装,这真是很好的叁考

网友:
手艺太好了!!

网友A:
此机在2011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p3k项目中 获得冠军
感谢江老师啊

网友:
完美结局!

楼主:
客气
引用 网友A:
此机在2011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p3k项目中 获得冠军
感谢江老师啊

网友:
哦,是哈成峰设计的DLG啊。好飞不,不过真的有点贵啊。

网友B(2011-10-10):
电池 用的什么?

网友C:
很漂亮,请问楼主哪里有卖的。

楼主:
1S锂电,具体容量记不清了,好像是400mah
引用 网友B:
电池 用的什么?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从哪买的飞机,我只是帮助装机而已。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请问楼主哪里有卖的。

网友D(2011-11-11):
标题

这个dlg记得比较重,200g左右,性能一般般,minitopsky140克左右,性能要好不少,ps国内的p3k比赛规则订的实在有点无语,要知道规则出台时订为翼展不超过900毫米,但是但是能买到的900毫米的dlg就只有哈成峰的这一款,暗中就似乎指定器材了一样,国内的比赛就是这样不实质点制定些靠谱的规则,老是为了那么点利益,眼光短浅,国内的模型赛事怎么发展?定这规则的这一帮人更是自己连dlg都没玩过,留空满分为2分钟,试问什么一米级dlg能飞到这个成绩?1。5米的恐怕都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dlg记得比较重,200g左右,性能一般般,minitopsky140克左右,性能要好不少,ps国内的p3k比赛规则订的实在有点无语,要知道规则出台时订为翼展不超过900毫米,但是但是能买到的900毫米的dlg就只有哈成峰的这一款 ...

确实很无语啊,说不定明年出个P3K-2,翼展变成1.3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飞机 我在用,全备不超过130克,今年青少赛最好成绩80多秒,成人赛有飞到90多秒的。

网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规则是950吧。或者说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dlg记得比较重,200g左右,性能一般般,minitopsky140克左右,性能要好不少,ps国内的p3k比赛规则订的实在有点无语,要知道规则出台时订为翼展不超过900毫米,但是但是能买到的900毫米的dlg就只有哈成峰的这一款 ...

这飞机能装到200克?
这款真机我见过,非常漂亮
空机才100克
剩下的自己算吧

楼主(2011-12-15):
又帮另外一个朋友改了架同一款飞机,更换机翼,尾翼。
目前只完成舵机和机翼的安装。
舵机固定板

舵机排列位置

固定板反面

在机头内的位置

舵机在机头内

舵机和接收机

机头内的所有设备

所有舵机用一块纤维板压住

机头反面的舵机固定螺丝

压板的另一端伸到尾管内卡住

舵机和接收机

舵机和接收机

楼主:
刚做了个舱盖的卡扣,方便拆卸。

楼主:
大功告成了。副翼舵机:蓝剑
平尾舵机:双天
接收机:Futaba
接收电:1S 300mah

平尾的安定面加了3根碳片

垂尾也加了一根

平尾

固定平尾的螺丝

副翼连杆

全部重量126.5g

来张近的

网友:
尾翼组也弄成复材就好了

网友(2012-02-24):
引用 网友D:
这个dlg记得比较重,200g左右,性能一般般,minitopsky140克左右,性能要好不少,ps国内的p3k比赛规则订的实在有点无语,要知道规则出台时订为翼展不超过900毫米,但是但是能买到的900毫米的dlg就只有哈成峰的这一款 ...

我是哈成峰,既然你在帖子里指名道姓的提到我。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下。
今年的全国比赛加入了P3K的项目对于喜欢手抛机的飞友是一件好事,至少官方是认可了这个项目在航空模型中的影响。我也看了规则,其中翼展限制是950mm 而不是你所说的900mm. 再者也没有规定必须是成品机。我看了比赛的照片,有选手用Binary-900的。有用S8D类型飞机改制的,也有用其他1米级的成品机切短机翼后改装的,或者还有其他的机型没看到照片。怎么在你嘴里就变成只有Binary-900 是唯一符合比赛要求的模型哪?你的那些说辞是有确凿的证据还是仅仅是你的臆想?
另外,Binary-900 V2.0 空机的重量在100克左右,像楼主这样装的很轻,那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通常按照说明书上装法起飞重量在150克上下是很正常的。如果真有人装到了200克,那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如果愿意你贴上照片,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抱歉哈,只是国内的这个规则制定的的实在是没话可说,国内老是制定一些和国际脱节的比赛规则,取个整数好不好?1m会怎么样呢?原先论坛上又一个装机贴,大概是200克,所以误说了。如有得罪哈成峰先生的地方还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哈,只是国内的这个规则制定的的实在是没话可说,国内老是制定一些和国际脱节的比赛规则,取个整数好不好?1m会怎么样呢?原先论坛上又一个装机贴,大概是200克,所以误说了。如有得罪哈成峰先生的地方还请海涵: ...

好说,既然大家把话都说开了,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