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二站的小像真机为什么这么难飞?

楼主(2011-07-17):
飞飘飘机已经完美起飞降落,信心百倍买了fms 翼展800mm的迷你p40和f4u,配30aztw电调,3s 1500电池,原装9寸桨。
今风不算大,飘飘飞肯定没问题。f4u刚起飞就扎头,三叶桨完蛋。改飞p40,基本离地就偏,再飞高一点就把机头炸断。
商家说要速度快才行,可给油门心里没底,怕炸得更惨。而且,飘飘机关油门降落习惯了,不知道怎么降落。
请高手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A:
纠正一下,不是像真机难飞,是FMS难飞。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不是像真机难飞,是FMS难飞。仅此而已!

怎么会这样?fms 不是挺有名的?

网友:
一楼的乱说的!你飞的是下单翼机是难飞点的!转弯要带速的。还要转大弯的!降落也要带油降落的,练习多点就可以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觉得FMS的飞机都很好飞 至少

网友:
我买的BF-109 F-18 阵风等都很好飞

网友:
fms的小机我买了109,喷火,40。半年下来,彻底炸了两架,现在40还在,但是机头电机已经被炸出来了,正在考虑是否改造一下。确实存在楼主说的问题,飞行压力比较大。同时我还有大p51一架,已经三十几个起落,除了起落架不太经用,别的都还不错。大机比小机好飞多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给油门心里没底,怕炸得更惨"   LZ啊,这句话就是关键了......如果你给全油门估计炸不了......可能你是以前飞惯了慢速小动力小翼载荷JJ,原来的风格和操控模式得改````

JJ越大相对来说越好飞`````你可以搞那个1米4的试试

网友:
你飞飘飘的手法习惯了....然后飞下单翼肯定不习惯....下单翼的滑翔性本来就不能和飘飘比,..你还舍不得多给油..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练练吧~~

网友D:
1. 飞机太小了,而并非二战机都有些怪癖。
2. 厂家标称起飞重量是420克左右,标配电池是2S 800~1000mAH,楼主非要贪心用3S 1500电池,我都有点纳闷,砖头一样的电池是怎么塞进去的。

网友:
飞机小 重量大  就意味着必须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给油门心里没底,怕炸得更惨"   LZ啊,这句话就是关键了......如果你给全油门估计炸不了......可能你是以前飞惯了慢速小动力小翼载荷JJ,原来的风格和操控模式得改````

JJ越大相对来说越好飞`````你可以搞那个1米 ...

今天把F4u马达轴摔弯,校正时掰断 痛定思痛,根据各位建议,还是老老实实从塞斯那起步,熟悉以后再碰二战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飞机太小了,而并非二战机都有些怪癖。
2. 厂家标称起飞重量是420克左右,标配电池是2S 800~1000mAH,楼主非要贪心用3S 1500电池,我都有点纳闷,砖头一样的电池是怎么塞进去的。

原配3130马达 KV1300,九寸桨。商家说2s不够,要3s。而且,机身中的电池仓放3s不需要扩。

网友:
不是FMS的像真机难飞(下单翼飞机操控要点技术,还要调好),原因有三;1、楼主水平不行。2、800mm翼展小了些。3、您的飞机超重(飞机重就要有速度,操控技术差点,速度快了导致失误炸鸡)。     飘飘机上单翼即使在空中关闭动力他都能平稳滑翔,很多像真机关掉动力就像砖头高度迅速下落,不过速度快抗风性好些。可惜几架好飞机! 总结:楼主您没学会走就开始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配3130马达,九寸桨。商家说2s不够,要3s。 3s位置正合适。

很多卖家都是不懂装懂,你是信厂家的,还是信商家的?这个小飞机原厂电机kV是1370的,8.5×9这么重的油动桨,3S还不得什么都烧烂。而且P-40的下拉角很大,我自己最初想看看能不能暴力点,装的AX 2210N kV1100电机,用了3S 800mAH电池,结果地面一给油就低头啃泥扫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卖家都是不懂装懂,你是信厂家的,还是信商家的?这个小飞机原厂电机kV是1370的,8.5×9这么重的油动桨,3S还不得什么都烧烂。而且P-40的下拉角很大,我自己最初想看看能不能暴力点,装的AX 2210N kV1100电机 ...

经您提醒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参数,两架飞机的参数如下:
FMS Mini F4U Corsair 海盗飞机/蓝色空机
翼展: 800mm
机长: 660mm
重量: 420g
舵机: 3 or 4*9g
遥控设备: 4CH
动力电池: 7.4V-11.1V 1000mAh-1500MAH
电调: 20A -40A

FMS Mini P-40 二战像真机 迷彩色空机
翼展: 800mm
机长: 690mm
重量: 405g
舵机: 8g*3 (另配)
遥控设备: 4ch Transmitter,6ch Receiver  (另配)
动力电池: 7.4V-11.1 Li-poly battery (另配)
电调: 18-30A (另配)

请教一下:
原配的是3130电机 KV1300 9寸桨(沉是特别沉,难道是给油机用的?这么小的灰机) 为什么上3S会有可能烧呢?
我准备换2s 8060桨试试,动力会够吗?

网友:
fms的80cm二战机系列确实比一米以上的飞机难飞的,因为尺寸小,翼负载也不低,姿态变化快,所以降落时候很容易失速的,必须带油门降,并且接地时角度掌握很好才不会弹跳。这都要求操作者有相当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给油门心里没底,怕炸得更惨"   LZ啊,这句话就是关键了......如果你给全油门估计炸不了......可能你是以前飞惯了慢速小动力小翼载荷JJ,原来的风格和操控模式得改````

JJ越大相对来说越好飞`````你可以搞那个1米 ...

听您的,试下大油门,反正都是炸。有高度了还好反应一些。

网友:
二战小飞机的确难飞,舵量要调的小一些,尤其是升降舵,不然飞起来忽上忽下的,而且失速速度高,不太适合新手玩。

网友E:
我也是有过同样的经历。
开始接触二战的小飞机,基本上都是惨炸。后来经过高手的指点,也就是:
1. 控制起飞重量,尽量接近厂家的数据。
2. 控制速度。如果重量偏重了,也是可以飞好的,但必须要保证速度不要过慢,否则,一定是失速的结局。
3. 转弯、降落千万不要用飘飘机手法,一定要带油门,转弯的弧度要足够大。
4. 其实这种小飞机,例如:FW190\ P40等,速度快了,抗风性能反而好很多,飞起来更容易控制,慢飞不好控制,很晃。
5. 尺寸大的飞机,其实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翼载荷小,飞机自然就可以飘点,慢点飞。
6.体会非常深刻的是,例如FW190小飞机,如果降落不带油门,每次下来一定是螺旋桨会打到地面。因此,降落带油门,并且要一直让飞机触地后,继续带上小油门前进一段距离后才慢收掉油门,飞机就不会低头触地。
请看2年前的一段P40小电动飞机的起飞降落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vsWV6e9eG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有过同样的经历。
开始接触二战的小飞机,基本上都是惨炸。后来经过高手的指点,也就是:
1. 控制起飞重量,尽量接近厂家的数据。
2. 控制速度。如果重量偏重了,也是可以飞好的,但必须要保证速度不要过慢 ...

自习了您的视频,飞行很轻松,我一上去就慌张。降落看不太清楚,正好被挡住。大致意思明白了。我把dr改为60% ,电池换成2s的,有空再试试。多谢指导

网友F:
 发现亮点...LZ 06年注册的 在线275小时

网友:
我这周也要去试飞95元的F4U,希望能够完整返航

网友G:
我来说一句,好飞和不好飞和飞行经验有很大关系
1、对于新手肯定不好飞
2、飘飘机老手也不行,飘飘的重心很稳,下单翼却不是
3、翼载荷大和小飞行感觉也不同,也需要适应
所以要飞好二战机最起码f3p要很熟练
其实飘飘机入门,f3p才是基础练习机

网友H:
FMS Mini 800mm小机,眼见朋友甲飞P51,3s无问题,非常过瘾,朋友乙,丙,丁,分F4u和两架P40,上天都有问题(他们玩电动固定有三年以上经验)总是出现左扭,炸机收场,自己三个星期前第一架mini P40上天测试,电机1300kv.电2s有点不给力,上天有问题(全油手抛)改飞3s可上天但不稳定,经多次调整,炸机,断二,断三,断四段后无法修,2号P40上场,经再三调试,发现升降翼上下陀100%测试时两边不是同步,有明显高底左右不一致,现己修改,完全同步右左升降达到一致,这周试飞2s,3s后再来聊聊.

网友I:
下单翼、小尾力臂、高翼载荷和大阻力面积,这些不利因素被大多数像真机囊括了,如何能够好飞呢
除非你强烈喜欢像真机的外形,若是从性能考虑还是选择别的机型;水平一般玩练习机,对自己有信心就整3a、3d、竞速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单翼、小尾力臂、高翼载荷和大阻力面积,这些不利因素被大多数像真机囊括了,如何能够好飞呢
除非你强烈喜欢像真机的外形,若是从性能考虑还是选择别的机型;水平一般玩练习机,对自己有信心就整3a、3d、竞 ...

3D机也有一大部分是像真机……

网友:
新手就不要飞二战机了
还是飞一战机吧
呵呵玩笑话
我也有一架95元的bf109 起初每飞必炸
后来把电池装在下面 重心降低 速度不要太低
转弯半径大点 非常的好飞
现在就是降落还有点问题
又买了架f4u 和fw190 周末首飞

网友:
FMS的现代战机不错  64涵道的  个人觉得比2战小飞机好飞多了 比如阵风 F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现亮点...LZ 06年注册的 在线275小时
   观察真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一句,好飞和不好飞和飞行经验有很大关系
1、对于新手肯定不好飞
2、飘飘机老手也不行,飘飘的重心很稳,下单翼却不是
3、翼载荷大和小飞行感觉也不同,也需要适应
所以要飞好二战机最起码f3p要很熟练
其 ...

学习之,,,现在先准备用1.2m的赛斯纳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FMS Mini 800mm小机,眼见朋友甲飞P51,3s无问题,非常过瘾,朋友乙,丙,丁,分F4u和两架P40,上天都有问题(他们玩电动固定有三年以上经验)总是出现左扭,炸机收场,自己三个星期前第一架mini P40上天测试,电机1300kv.电2s有点 ...

左扭是不是因为飞机太小,太轻,螺旋桨右拉不足引起?应该怎么调整?

另外,您用什么浆?原配的8.5X9的桨为什么比我后买的8060还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单翼、小尾力臂、高翼载荷和大阻力面积,这些不利因素被大多数像真机囊括了,如何能够好飞呢
除非你强烈喜欢像真机的外形,若是从性能考虑还是选择别的机型;水平一般玩练习机,对自己有信心就整3a、3d、竞 ...

就是强烈喜欢像真机的外形呀,呵呵。

网友:
这种小像真机,翼载荷很重要

电池可以用3S800,起飞重量最好不要超过450克,8寸或者9寸桨。飞固定翼重点不在推重比,在速度和翼载荷

网友:
飛大一點的At6,F4U,P47紅番頭,無裝攻角(對頭螺旋槳斜向七點鐘位,)因為新機本身木方已有輕微斜向七點位,一樣隱定上天.FMS小機裝好后,一樣有微小攻角,你可留意. 因為上星期機友告知其他機友用E M?X電機2212(忙記了多少kv)飛3s非常隱定,則飛直線應付自餘,最後因接收問提炸機.2212電機扭力也可乘受,出現左扭問提未必全是電機造成,現我的P40左邊尾襟翼多加一支拉杆(舊機拆下)在同一陀機臂裝上專推拉左邊後襟翼,可做到完全一致上落,這樣做又可減少一個出現左扭或右扭原因,還有FMS小飛機在機頭位置已加了30克重鐵粒,原設計飛2S,850mah加30克重量在機頭是要平行頭尾,但轉飛3s1500mah要否把鐵粒拿走?未知,要試.上次P40上天速度也不可太慢,慢機會失速炸機,如想慢飛可能要偷輕方可.以上純粹個人意見,有錯請師兄修正:loveliness:

网友:
忘了,我飛原裝槳

网友:
......正准备上fms MI p40,电机用2208 1500KV ,电池3S 1300,可行??

网友H:
注意CG,低翼機要反轉度頭尾平衡

网友J:
我飞小赛都是带油门降落的

网友K:
我有小P51 这飞机 一点也不适合拿来飞 知道吧 放家里供着吧 这么小的飞机用9寸桨,疯啦 我用7寸桨飞过 重心不稳 稍有风就完蛋 总之,不要飞了!放家里供着吧!!!!!!想飞下单翼,淘宝搜TB-20 动作灵活没问题,横滚倒飞很随意,降落还可以飘飘的,全关油门就行 绝对稳

网友C:
飞断了几次机身,终于能掌握要领。现在2s和3s都可以正常飞行了。
自己总结的要点有:要下拉多一些,轻打舵,滑行距离长些,用8060桨(7寸的动力不足,9寸没试,原本的写的是9寸,和8060差不多长),原配桨+整流罩会造成机头沉。我直接用8060桨+桨夹。过弯要拉杆,很容易掉高度。

网友:
自制或者买个好机吧

网友L(2015-08-20):
800的翼展太小了,最少1100的翼展才稳定,fms的二战机很好飞,降落确实要带油门,否则拿大顶。慢慢体会吧。

网友M:
这都是马力优先的结果啊
飞行是滑翔优先的运动

网友N:
降落带点油门,升降的话的自己体会。个人感觉下了900翼展的小飞机相当练技术。

网友O:
1.42m翼展 京商FW190 10CC汽油发动机 起飞重量满油3200g。表示比较好飞,转弯的时候注意速度就可以了!首飞转弯速度过低,10米高左右,失速救过来了,以后每次转弯都给点油了转的!

网友P:
又碰到摸金校尉了

网友Q:
很喜欢二战仿真机的外观,就是没信心飞

网友R:
不明白既然是新手干嘛飞战斗机呢,这些飞机的翼载都比普通竞技机高很多,起飞和降落都不太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