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舵机抖舵的同志们,看了我的视频你们就心理平衡了~~ 亚托DS410M癫痫表演~

楼主(2011-07-17):
买了4个月,期间还搬家,有挺长时间没飞。。。后来怕炸鸡扫掉娇嫩的齿轮,换上了飞越易损舵臂。
抖成这德行。。。完美的匹配了“抖似筛糠”。

网友:
恩,可以拿去制作*蛋了,速度力度俱佳~~~深度还得调整一下

网友:
5w转..xx杀手~非此物莫属~

网友:
都是传说

网友:
这可能要看RP吧  论坛上不是很多人说933抖么 为啥我这4颗没一个抖的~

楼主:
那我RP也不行。。。之前用过5个933,全抖得一塌糊涂。

网友:
我来说点与舵机无关的,红色的脚架好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RP也不行。。。之前用过5个933,全抖得一塌糊涂。

看来你只有用futaba的命。呵呵

网友A:
要么保修,要么自己拆开整一下电位器吧

网友:
你的运气不好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MKS 95 的快速打舵测试,呵呵,不错!反应速度很快嘛

网友:
超快速反应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保修,要么自己拆开整一下电位器吧

我来解释一下吧 DS410本身质量还可以   但是不耐大电流 舵机里面的电机容易烧毁  抖舵的是电机要挂了 和电位器没关系 换上新电机就好了 lz 用的是35X 吗?
我测过35X 的 舵机供电电压 6.8V  舵机没个不烧  结论是YT电调烧YT舵机  YT这帮逼养的 是故意的

网友:
抖的不是舵,是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解释一下吧 DS410本身质量还可以   但是不耐大电流 舵机里面的电机容易烧毁  抖舵的是电机要挂了 和电位器没关系 换上新电机就好了 lz 用的是35X 吗?
我测过35X 的 舵机供电电压 6.8V  舵机没个不烧  结论是 ...

我是ZTW 40A,输出只有5V~5.5V

网友:
这抖得也太逗了

网友C:
抖舵高手还是933说了算!

网友:
JJ中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舵高手还是933说了算!

不对,今年的新一届抖舵王比赛由亚拓DS410M夺魁!!

网友:
 严重抽风

网友:
还不赶快出去飞,你已经练成了抖杆神功

网友D:
我有三个410几乎是新的,只炸过一次机后就其中两个狂抖, 自己研究了下,发现可能和它的上盖设计和材料比较软有点关系,炸过后外壳变形,里面的电位器似乎固定不牢靠,加上上盖只有两个螺丝固定,上盖稍微受力扭曲就会使电位器晃动,导致严重抖动. 这点来说就远不如65MG耐炸 我弄了两个办法搞了搞,一是想办法把螺丝固定紧一些, 二是在输出齿轴承和外壳之间垫了一个450横轴里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间的非常薄的大垫圈,情况会有很多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 如果有410抖舵的朋友,抖的时候用手向里按输出齿, 如果不抖了,就可能是我说的这个情况. 个人一些经验,未必正确,供参考.

网友E:
LZ在电位器里面撒点铅笔的芯挂下来的粉末,我的就是这么好使的,抖的一摸一样,另外如果是齿轮坏了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在电位器里面撒点铅笔的芯挂下来的粉末,我的就是这么好使的,抖的一摸一样,另外如果是齿轮坏了就没辙了。

~~ 放铅粉还不抖得更离谱

网友:
410M是真的很娇气。。。

网友:
^_^  好像拖拉机啊

网友:
抖个2分钟,我断定410M绝对OVER,LZ别在怎样折腾它了,换个5V电调试试

楼主:
不是电调的事儿,刚买来的两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神马舵机才好点?

网友F:
抖的好爽~

脚架好丑~

LZ很疼~

网友:
没想到410速度那么快~~

网友:
多好啊~人家高手还要专门练抖舵~你这只需装上这舵机就已经出师了~抖的比大师们还专业~

网友:
看来得换了!

网友:
LZ换260mg吧,比410实际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抖的好爽~

脚架好丑~

LZ很疼~

网友(2012-12-08):
引用 网友D:
我有三个410几乎是新的,只炸过一次机后就其中两个狂抖, 自己研究了下,发现可能和它的上盖设计和材料比较软有 ...

多谢分享,刚用此法修好410一只。

网友:
你炸过机吧

网友G:
我的410,直接卡住!看来这玩意是真TMD坑人啊!

网友H:
我的410是直接卡住了,亚托这玩意真是TMD坑人啊

网友H:
补充:没炸鸡

网友I:
视频看不到啊

网友J(2013-03-09):
俺也在用这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