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7-17):
747-1上面的塑料片可以用胶水粘么,双面胶让我反复的粘不粘了。。。。。。。。。。。

就是皮筋固定的地方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螺旋桨前面的小头怎么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棒!

用里面自带的胶水么?还是自己去买别的什么胶水啊。

网友B:
自带胶水,...随便粘.....还有,前面那个小黑头..请扔掉.

网友:
不怕增重就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胶水,...随便粘.....还有,前面那个小黑头..请扔掉.

为什么啊,我挺喜欢的啊

楼主:
热熔胶凉了后会变硬么?

楼主:
热熔胶分飞机用还是汽车用么?

网友:
啥胶干了都会硬~~~暂时没听说热熔胶飞飞机用还是汽车用,这么说的一般是忽悠人的吧~~   这玩意一般干电子产品的用的多,主要就是怕接头部分脱落,用胶粘上的,不明白的可以自己拆个电视机顶盒啦啥的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