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XXD电机该如何修理?(发热大,有异响)

楼主(2011-07-17):
我的4个XXD电机都有相同的问题,就是时间用长了(每个都是用到半年左右),发热变得非常厉害,经常飞2分钟左右就烫到不行,仔细听好像还有一些喀喇喀喇的声响,都换过轴承也没有用,请问各位专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修理?多谢!

网友:
换了轴承也没有那就轴一起换啊

网友:
轴估计也变形了。便宜货用了就扔。

网友:
进沙子了?我的朗宇以前也这样,把沙子清理掉就好了

楼主:
不是的,有一个连轴和轴承也一起换了,效果不大。再说也没有理由全部都是坏轴承和轴的,因为有一两个是才用了不久。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退磁的话就没有修的意义 可以直接扔了

楼主:
确认不是退磁,呵呵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1.退磁   少量退磁便会改变电机性能  ,效率下降 发热严重
2. 线圈短路 , 可以试着重绕 ,这是唯一的希望,动手吧 没什么可犹豫的

网友:
是不是外转子擦定子了。

网友:
丢吧,退磁了。XXD 电机 便宜货,是这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壳摔歪了? 我收了个二手2212的,起飞动力严重不足。声音也不一样,才飞一次前后轴承都磨出黑沫来了。怀疑是不是电机架变形了。

网友:
你飞什么机阿

网友A(2012-01-28):
很有可能是级间短路或断路。可以用稳定的动力让他旋转(当发电机)检测三个相各端点压和电流。要是有一相电压或电流偏差比较大就可线圈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纠结啥  一个电机不要多少  还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级间短路或断路。可以用稳定的动力让他旋转(当发电机)检测三个相各端点压和电流。要是有一相电压或电流偏差比较大就可线圈问题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