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昨天朋友给了个无刷电调,不知道多少A的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还可以用不!!!!
请问怎样知道是多少A的和电调还能用不???先谢了···
上图

网友:
等电子高手回答

楼主:
我也在等·····

网友:
mod管型号拍清楚点。。认识的能算出来电流。能不能用你就要自己测试了。上帝保佑你

楼主:
谢谢LS·····我再拍拍·····可以怎样试??我没电机在手哦!!

网友:
哪个垃圾桶捡来的???~~~

网友:
由楼主提供的图片可看出:
电调所使用的驱动管(MOSFET)型号为FDD6688。
从网上查得其电气参数如下:

再由电路的驱动形式来看,每路为两片FDD6688并联驱动的,故此,可判断出:
此电调的驱动极限电流为168A。
至于能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就是:
第一步:补上电源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检测电调的电源正负极间有无短路;有短路,则需进行维修,排除故障原因或更换故障元件。
第二步:给已确认无短路的电调加电,万用表转换到电压档,检测ECB的输出是否为正常的5或6伏电压;不正常,先维修ECB电路。
第三步:在ECB正常的情况下,焊接上连接马达的输出线后,连通接收机和马达,开控、电调加电试运转,查看驱动电路是否完好;不能转动,先设定一次油门行程或更改油门正反向。任然不能转动,则表示可能有下列元件损坏而需要维修(故障的可能性由大至小排列):
1、12片马达驱动管FDD6688中某个或数个是损坏的;
2、3片马达驱动管的“高低电位”驱动IC  IR2101S中的一个或数个有故障;
3、给IR2101供电的MAX662损坏;
4、单片机的16M晶振损坏;
5、单片机损坏;

唠嗑结束……

网友:
我看这就是XXD的50A,我买了三个了

网友:
土办法   称重量

网友:
XXD   50A的,没错!我也有个尸体,修好又坏了。

网友:
通用版 50A 电调~~~~~看样子是装在船用的,参考吓我的方法~~~~焊好所有的连线,接好电机,接电拉油门看看,哪里的管子异常发热就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样防水不好吧?

网友:
正解就是XXD 50A,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专业的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啦!!!!学习,,学习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试!!!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土办法也是个办法····能给个方法小弟吗!如何称重量???先谢了····

网友:
考虑这东西本身的素质,(可能的)折腾所得 VS 耗费的时间精力.....建议LZ权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没关系,学习下~~~~呵呵

网友(2011-08-2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没关系,学习下~~~~呵呵
还可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里来,,,那里去!!即系垃圾桶来,,垃圾桶去!!明白吗?

网友:
系甘噶啦。起码个电机同驼机都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