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翼尖坏了耽误飞不?

楼主(2011-07-17):
凤凰1370处女飞,以前从来没碰过固定翼,用胶带粘的机翼不牢,空中解体坠机。大家看看翼尖坏了一点耽误飞不?

楼主:
注意飞机右翼尖

网友:
差别不大~~~

实在不放心,可把对称的地方去掉大小相等的一块~~

网友:
没太大影响,缺少的一块用KT补上就是了。不补也可以飞

网友:
这属于忽略不计的损坏........

网友:
不影响飞机

网友:
继续飞  没问题

楼主:
这玩意果然好飞,飞450直升机比这个累多了。过几天教我对象飞

网友:
当做没看见就好。

这就是固定翼的包容啊。

网友:
这可不用理会的。
电固就是补补贴贴的直至全机解体安息。

建议LZ用纤维胶贴加固主翼前沿、另加装堕机失踪呼叫器(容易找机)。
祝爽飞。
香港陈伯

网友:
坏多少耽误多少!就像脚一只长一只短的!

楼主:
对接不可拆,JJ太轻了,一阵风就吹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