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是什么发动机?

楼主(2011-07-17):
XYZ是哪出的发动机?质量如何?和华盛汽油机相比如何?

网友A:
浙江金诺,质量很一般,华盛没用过,用过一次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用xyz了

网友:
小姨子发动机

网友:
我買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浙江金诺,质量很一般,华盛没用过,用过一次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用xyz了

想向您请教,我想入汽油机,缺米,要入国产机,啥牌子的机耐用和稳定些,谢谢

网友(2012-02-10):
您好,首选很抱歉在我们这买的机子,让楼上的朋友对我们发动机性能和质量造成小小的误会。
就我们发动机的好坏,在这我也不好做过多的吹捧。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8258&highlight=
这是其他模友在我们这买了发动机后,对发动机好坏的评价和分析,大伙可以参考下。
对于,个别模友在我们这买了发动机后,使用过程中感觉质量性能有问题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我们,
没有及时做好回访工作。
对于使用的操作说明及我们的调试装配上没有做到位,导致性能有个别偏差。
在这,对那些买了发动机后,感觉存在一些问题,性能质量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朋友,深表歉意。
同时,我们也许诺,只要是在我们这买的发动机,不管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只要您觉着发动机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给您免费调试、维修、退换,直到帮您的问题解决,让您满意为止。
这是我们的淘宝网址:http://shop60890424.taobao.com/
我的手机号:15068968642 QQ:990698903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任何问题,只要您联系我们,我们一定给您解决到,您说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