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问题 想用ART CAM 刻印 但是不会区域清除的方 ...
请教软件问题 想用ART CAM 刻印 但是不会区域清除的方法 哪位大仙能做个教材吗

楼主(2011-07-17):
急用 想礼拜一就弄
非常感谢

楼主:
是图片文件 印章大师 输出的 和自己画出来的
小红完成后 因为没有刀 还没有真正干活什么活
接的第一个活就是 同事要我帮着 在黄铜上刻名章
手上只有雕刻刀 不知道能不能 雕的动 不知道一次的进刀量 了解的兄弟 给个这方面的参数
另外 XX的话 是不是也只能用雕刻刀啊 铣刀直径太大了

网友A:
教程上有,写得很清楚。刀具可以自己加,编辑参数。如果刀大于加工范围,软件会提醒的,仿真里也看得到

网友B:
区域清除的前提是你要刻的印章足够平整,否则还是浮雕方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