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非常诡异的故障

楼主(2011-07-17):
有时有双桨,有追尾,然后不知道为何飞机自己突然升高,双桨消失了,追尾也没了

网友A:
时不时有双桨和双桨无法调问题主要有:
1、横轴弯的:
2、中联弯的;
3、sf臂螺丝松了;
4、跷跷板螺丝松了;

网友B:
应该是某个螺丝松了……

网友C:
我觉得是螺距大了

网友D: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没有良医,只有全身体检!逐一排除!

网友E:
螺丝松动嫌疑极大1

网友F:
藤椅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G:
LZ找到故障原因记得告诉我们。

网友H:
我曾经有次桨夹球头松了,现象差不多

网友I:
建议拍个片检查一下

网友J:
CT一下吧

网友K:
存在潜伏期

网友L:
间歇性抽搐

网友M:
回复 网友J:
 CT + CTA + MRI + 视频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