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翔机前拉背推双动力的配置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1-07-17):
因为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个问题了,那就在这里顺道跟大家说说吧。
首先原有动力不做任何调整,电调直接接入第三通道,保持正常的连接方式,另外一套动力,需要正常的电池供电,电调正常连接电机,只是在电调连接接收时,将插头中的红色线抽出来,不必与接收连接,否则双电压进入接收将导致接收和相关设备烧毁,当然第二套动力接入的最好是一个旋钮通道,只接黑色和白色线,红色一定要拔掉,这样该组动力即可用该旋钮进行控制了,起飞时使用前拉动力起飞,到达一定高度后关闭油门,用旋钮通道控制背部电机旋转,OK啦可以飞了。
再有不懂的,不行晚上画图吧!

楼主:
对了再唠叨一下,如果是742飞机用前拉的话,一定要在电机前边垫上木片,否则飞机会因为电机过热导致塑料软化拉坏

网友:
学习了。。。

顺便我的控没有旋钮,都是两端开关和三段开关。。。悲剧。。。。

准备换天9了,请教楼主现在还有天9的72M卖吗?

楼主:
呵呵我没有啦,现在只有2个一个10c一个12FG

网友:
再问楼主:如果是左右的双发,又是怎么接线?

楼主:
电调接电池这边红红并联,黑黑并联啦!再用Y线连接两根电调线的信号线,同样是去掉一根电调上的红线即可

网友:
哈哈谢谢天茫了哈  最好发点742的图 什么摄像头安装 goporo安装呀 电调电机安装呀 前拉的图呀什么的 好让我们照图学习哈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方法我试过了,很不错的哦,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教天茫老师:742 前后分别用什么动力?桨?

网友:
请问双动力的好处除了动力大些外还有什么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起飞用前拉,飞起来后改背推,不挡摄像头啊什么的··

楼主:
前拉用10*6或者11*6的折叠,背推用APC8*6E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背推?不懂滑翔机。

网友(2012-11-16):
跟楼主学习了,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