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不

楼主(2011-07-17):
学的SW重新画的构思,这样应该对的起大家的眼睛
1  结构合理不合理?
2  10的槽钢会不会太弱?
3  在保证精度前提下,结构容易加工吗?
4   ............
立柱构思想不到了 请教大家

网友:
不知道你i要做多大
10 的其实很结实了  ,估计比 铝合金  15-20 厚的强度 大 ,还不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槽板是240MM*240MM的Z轴范围在100MM左右

网友:
X轴这样的结构似乎不错,可是装配时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导轨的固定比较困难,我当初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考虑到现有的设备,还是放弃了

这种结构不容易安装调整,当然,如果你技术过硬的话,也可以尝试。
另外槽钢不如方钢好,或在槽钢外侧加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我也觉的是不太好调整,我想的是在光轴底部的那个槽里做一个偏心调整螺丝,用来调整光轴的平行
用槽钢的用意在于把丝杆隐到槽钢内部防尘好点

网友:
调整是相当的麻烦.目前外边普遍生产的结构是多年验证下来的结构.对维护调整及精度保证都有很好的帮助.虽然研究新的结构是好的想法.不过这个结构对我看来.就很麻烦.而且调校起来也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思考中,谢谢了 有了时间在改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的SW重新画的构思,这样应该对的起大家的眼睛
1  结构合理不合理?
2  10的槽钢会不会太弱?
3  在保证精度前提下,结构容易加工吗?
4   ............
立柱构思想不到了 请 ...

异曲同工!

我的x轴结构

我的x轴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异曲同工!

我也在考虑你的这种方法,我想用两根光轴四个滑块在垂直平面构成X轴,另外在X轴的后面(另一个垂直平面)用一根光轴一个滑块做加力支撑。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那种我最初就是那么想得,我是用两个垂直面一个面上放一条圆轨,但是有朋友劝我不要用,说装配很难!如果你能够用精度高点的机床打孔,铣平面,我想并不是不可能,装配时微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用类似工字钢的结构!找个大方通套在上边,只要你装配的好,刚性猛地很!

网友:
任何机械加工都会有误差的,因此所设计的结构必须是能在装配时进行调整。否则是没法装配的,或者勉强装起来了也是没法长期正常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种我最初就是那么想得,我是用两个垂直面一个面上放一条圆轨,但是有朋友劝我不要用,说装配很难!如果你能够用精度高点的机床打孔,铣平面,我想并不是不可能,装配时微调一下就好了!

我想线切割割可以达到很好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