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17):
额 这个y3 y4 x4 y6 ~~~~~等等
是小kv值带大桨飞起来要稳一些
还是大kv值带小桨飞起来要稳一些呢?

最近看帖子
有的人支持小kv值
认为电机kv值越小,电机的转矩越大,改变旋翼升力速度越快
另外一种观点是~~kv值越大,螺旋桨要小一点,螺旋桨的转动惯量小,改变旋翼升力速度快

也不知道在改变螺旋桨升力过程中,到底哪个是主要原因。(当然飞控、电调、电机新旧程度 等等是相同的~~~)
如果把上面两个观点中和起来,低kv值的电机带相应小一点螺旋桨,似乎平衡效果最好!!???当然其他性能有一点折中了!
翻国内国外帖子,也没有看出个123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相关实验,结论是什么?

网友:
前面的问题不清楚,但是低kv的电机用小桨效率太低了,肯定不行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相对吧~~~~~~~
kv也不能差的离谱了~~~~·
比如  1000kv  1400kv~~

网友:
用多少KV值的电机和 机架的尺寸 和重量有关系
一般来说 小机架 轻量的 四轴 用高KV值 电机 和小桨 ,
同样道理 , 比较大的四轴用低KV 值 和较大浆

如果用低KV值 加 小桨 可能拉力不够
高KV值 加大桨 可能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