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系列控是否每次换飞机电池都要关控重启?

楼主(2011-07-17):
这控飞的时候,飞机一个起落下来换了
电池
,如果不关控,接收的指示灯会闪烁,大家都是怎样的?如果不关控,不管接收指示灯闪烁直接飞会不安全吗?

网友A:
DX6I就会,这个不知

网友:
不用关控的啊 不过灯常亮还是闪烁 我还真没注意 不过是不用关控的啦

网友B:
山寨接受不会,这个事在提醒用户,控没关,会有杂波,防止失控的隐患

网友C:
DSX11+921 接收关一下 再开灯也一直闪。。
把控关一下。。打开。。再开接收 就不会闪了。。。

网友D:
山寨接受不会闪,这可能也是山寨和正品的区别。

网友E:
不管也没出现过问题 呵呵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网友G:
我没有关过 原装的接收 没事阿

楼主:
我两个山寨接收:橘子、6200接收重启,控不关,都会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