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拓700E改800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航拍一段时间了,感觉还是电的爽,手里折腾过JK3 logo600,最近有看到亚拓官方上 800尾部改裝套件 心里又纠结了,不知道yt700e改800以后效果怎么样,貌似有几个朋友已经入了,能指点下吗?

设想是 升级到800e 使用亚拓3G,原厂电机 700MX 凤凰高压120a电调 配合810航拍大桨 改120尾桨,6s 5000*2电池组,在负重10kg以内 飞行时间能到5分钟左右吗?

求老鸟指正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沙发。。

网友:
千年兄,我又新装了一台700,直接升的800,不过让你失望,我还是油的。
810螺旋桨长了一点,可能砍到120尾桨,还是老实的换回105吧,效果没什么区别,有人说要提高一点感度,但我用也无什么问题。
我没用过电的,只能给一组油700和800的数据给你:
700N,690螺旋桨和710螺旋桨,发动机中年,带3轴云台加家用SONY DCRS60摄影机,还有航拍图传等设备,整个负载8-9斤,飞行状态比较吃力(估计是发电机老了),操控性能一般了。
700NSP,790螺旋桨105尾螺旋桨,带8-9斤,新的91HZ,飞起来感觉比较理想(估计发动机有力),由于机身与螺旋桨加长,稳定性更好一些!不过转速需要下降一点。
估计负载10斤是没什么问题:我是油的:我把经验数据给你

网友:
用电改最好,没油烟

网友:
700e改800航拍國外一大把的!
改裝很簡單
1.改800尾管
2.換上改裝800主槳
尾槳不必改延用原廠105,馬達原廠MX510

實際飛行數據
轉速1600~1700,載重6公斤航拍設備,電池6S 5200X2,飛行時間大約為10分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二哥分享了
电机负载完全超越油机,JK和神龙负载在10KG左右,亚拓改800e后 换PYRO 700-45 电机负载应该能接近 JK3 神龙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心里基本有底了

网友:
都改800啰...

网友:
就是800的大桨贵

网友:
110的尾桨怎么样。呵呵`

网友(2011-10-21):
亚拓26CC汽油机改800大桨几点数据

1、主齿仍旧使用原0.7模齿轮,若维持原机少改动的原则不必改1模。我通过约5小时飞行测试,原地急升、空中急升都没有问题。
2、主旋翼建议800为极限,830不要采用。因为改装件的尾管长度略短,追求主旋翼长度会有碰到尾桨的危险,同时尾桨扭矩必然过大会影响动力性能。
3、尾桨必须改120mm的。有朋友说延用105的没问题,但在急升时很容易会出现自旋,尤其是改汽油机自身较重时!105仅限正常螺距!切忌不能做“暴力急升”!(700e的朋友改装后用105尾桨可能未见异常,这是因为主轴转速和桨距在一定范围内是匹配的,即转速高--桨距小--反作用力小--尾桨扭矩小,这个条件使得105可以应对机身的自旋。但一旦增加负载仍会有自旋,而且一味提供主轴转速意味着能量损耗加大)。
4、改造后的效果比690的有明显改善,同样PITCH曲线和油门曲线下800离地的油门要低20%左右,意味着汽油机可以降低转速至7000rpm以下。这对汽油机是绝对有好处的:润滑效果好、散热降低、磨损降低;电机驱动也同样会提高效率。(800的比690的旋翼面积增加26%左右,基本上是与升力成正比)

仅供参考,如有不当请拍砖:)

网友C:
我也在改。想换大一点的电机,不知道3D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改。想换大一点的电机,不知道3D怎样

在大连健诊的时候
台湾小神童柯奂辰已经飞过700E 3GX改800的飞机
原厂800改装件+原厂800桨
基本所有的高难动作都现场演示过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挂云台,两组6s5000好像飞不了那么长时间,也就6分钟。

网友:
对大机没兴趣….帮你推

网友:
希望亚拓尽早出整机800e  或是800g汽油机,原生前置云台

网友D(2012-05-07):
700e有副翼用810的桨,确实会砍120的尾桨,我已经亲眼目睹了,当然,你很温柔的打舵的话,是不容易打不到的!但是,如果你用DFC 的话,810的桨将会很容易砍到120的尾桨,个位可以测试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