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车刀

楼主(2011-07-17):
绝对是焊接的车刀, 有图为正

楼主:
再焊一把

网友A:
老大,你这是什么材料的刀片,硬质合金?怕早给裂成几块了吧!  望明示!   小的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这是什么材料的刀片,硬质合金?怕早给裂成几块了吧!  望明示!   小的真没见过

大块的容易裂,小块的一般不容易裂

网友:
这样的也行?能用吗?

网友:
这个能焊吗

网友:
有见过铜焊的第一次见电焊,希望楼主能用,小心用的时候刀头飞掉

网友:
从未见过这样弄的,我们单位自用焊接车刀就是用铜焊,冷却速度快了还裂呢。

网友:
还有焊合金材质的焊条?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这样也行  用铜焊条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能行么

网友:
楼主乱来了,焊接车刀不是电焊车刀,买两把现成的也便宜的

网友:
    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
原来车刀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
标准的做法都是铜焊,这刀最好不用。

网友:
这样也行 能用么

网友:
我不想骂人, 但是看见你这样, 不得不骂,有**这样焊的吗

网友:
楼主不按套路出牌哦!呵呵!

楼主:
怀疑的人还不少,900转,吃刀0.6,轻松着啊,相机拍高速转的都给拍成静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一把两头是我用了很久的,切断的是歪机八,另一头是歪踢一五,焊的时候只要刀块不裂,用起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电焊的刀块损后不象铜焊的可以吹掉再来.

网友:
别大惊小怪的 ,我就见过我们本地车床老师傅用电焊焊切刀的。不过俺也是纳闷———行嘛?

网友:
最次最次的刀头可以焊接  以为做刀头的时候钨粉少 铁粉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的人还不少,900转,吃刀0.6,轻松着啊,相机拍高速转的都给拍成静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把快门速度降下来。如果是卡片机就不要使用运动挡

网友:
有没有搞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啥焊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