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95块f3a装好飞了下,感觉还行

楼主(2011-07-17):
之前看了不少人抱怨这飞机不稳
前天到的货,昨天装了一整天,装完,
辉盛9gx3  xxd的30a调,2200mah电,8060的桨,2217电机,kv值不明
电池仓是往前挖了几cm,重心在碳杆前几mm处。
全重57xg
今天去飞了一下
比我想象中的好的多啊。。。
飞起来姿态还可以,中油门脱手十几秒完全没问题。。全油稍有抬头,感觉都不用再调了
飞了四个起落,三次正常降落,一次栽草从。。起落架也觉的很稳。。全机身无伤。。。
我的这个配置第一次起来刚好全油门吊机,比较勉强。。要爽吊得要10寸桨了

网友A:
组装顺利吗?能说下组装时的感受和建议吗?

网友B:
要求上图!

网友:
中山兄也开始关注固定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顺利吗?能说下组装时的感受和建议吗?

组装没什么问题。。
别的组装贴里都讲了的。
机翼固定螺母的安装孔位和螺丝的孔位差了5mm左右。。。
电池仓要往前挖
机子本身没带电机架。。。我直接切了块泡沫,切成机头罩的形状粘机头上
电机固定在木片上面。。木片粘在泡沫上。。。这样摔也不会把机身摔坏
电机上下左右拉都没有。。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目测。。
我一直不明白别人讲的3度上下左右拉是怎么测出来的。。反正我是看不出3度的倾角的
至于有人讲这个机身电机上拉我是没懂,我电机安装在与尾翼平形的高度上,本来就在机翼之上。要做也应该是下拉啊
照片就不上了。。。我怕机子首飞就玩完。。涂装都没做,涂装做好了再上图。。嘿嘿

网友:
我的是BF109 电池装在下面 重心调低 很好飞
很耐炸 修修就有能飞了
又入一架F4U

网友:
期待上图&视频~~

网友:
我弄了个零  前面机头绑了140g的 石头才平稳飞行, 装2200的电池  头太轻了

网友C:
要我这个涂装不??

我这个涂装是木乃伊楼主给的,,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这个涂装不??
我这个涂装是木乃伊楼主给的,,挺漂亮的

偶要。。偶要。。。这涂装黑爽。。。

网友D:
观望中 电动3A太轻了总觉得不会好飞

网友E:
对于上单翼,需要使用右下拉。下单翼一般稍加右上啦,不加问题不大。中翼机或KT Clik这类飞机就不需要考虑拉力线的问题了。用上单翼举例吧,由于机翼在上面,前飞的时候会产生阻力(相对于电机的位置)那么飞机就会自然抬头,加下拉可以抵消抬头力。另外还要右拉是因为螺旋桨旋转会将推力大部分打在左后的尾舵上,为了抵消这个是飞机偏航的力,所以加右拉,也就是要把电机往右面转1~3度(参考点是当你站在机尾,头从上方往下看飞机)。像F3A这类飞机不考虑拉力线没什么大问题。
说的不对的话,楼下改正。

网友:
另外,我也有架95元的F3A还没装完呢。现在飞KT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望中 电动3A太轻了总觉得不会好飞

确实比较飘。。。姿势不是很稳。。。抗风性不怎么样。。。
但一个整机不算控成本200
性价比啊。。200的东西和高档货比不了。。但好歹也是个f3a嘛。。。
模具再差也比我自己切的精度高。。hehe

网友:
7楼 BF109飞着如何 说说  想入手

网友:
竟然装出飘的感觉,佩服,我的装出来640克,10寸桨,动力足够,每次都是从手上起飞,不知道是装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总觉得有点神经质,稍稍给点舵没什么反应,再加点舵就是一个挺大的反应,别扭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可以调一下exp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调一下exp曲线

那时候是天六啊,没法调,估计硬件改动可以,可惜我不会

网友H:
请教 刚入这机 用了右下拉  不会太大影响吧??  还有 尾轮如何固定在 垂尾上才牢固啊?  高手指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 刚入这机 用了右下拉  不会太大影响吧??  还有 尾轮如何固定在 垂尾上才牢固啊?  高手指指点下!!!!!!

我没设下拉,有一点点右拉
尾轮固定方式

我的装机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311&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上单翼,需要使用右下拉。下单翼一般稍加右上啦,不加问题不大。中翼机或KT Clik这类飞机就不需要考虑拉力线的问题了。用上单翼举例吧,由于机翼在上面,前飞的时候会产生阻力(相对于电机的位置)那么飞机就会自 ...

说的很清楚啊,正在装F3A,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右拉下拉和机翼位置无关,螺旋桨在机头前拉的都要有,f3a尤其要有,无论机翼什么位置,正常情况下f3a千万不要右上。是上啦还是下拉和飞机重心及拉力线位置相关。kt3d花式飞行可以不用考虑下拉右拉,装正即可,但也不能装反了。右拉是为了平衡螺旋桨的反力矩(这是指用顺时针的正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 刚入这机 用了右下拉  不会太大影响吧??  还有 尾轮如何固定在 垂尾上才牢固啊?  高手指指点下!!!!!!

偶就用的套材里面的尾轮。。
直接粘在安装位很牢靠啊。。。动起来靠垂尾就转身啊。。
我的现在尾轮已经掉了。架子还在那。。照飞不误。。。。。不磨机身就行了
为嘛要下拉??这机子推力线在机翼之上的嘛。。。刚仔细看了下。。。我机子是稍有上拉。。安装技术问题。。。不是故意的。。:)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前轮掉了一次。。***..破了我f3a的金身。。机翼下面磨了个伤口。。。
之前用的胶太少了。。我又加了海量胶。。粘上去
边上纤维胶布贴了下。。。
飞了十来个起落。。牢靠了

可惜我的座舱盖今天倒飞的时候掉了。磁铁太弱了。。。。一会用泡沫再做一个出来。。。mmd
这机子抗风的确不怎么样。。今天飞的时候突起一阵妖风。级数不明
落地时差点撞电线杆

无风时稳定性还是可以的。。我中油。。。从兜里摸了根烟+火机,点上。抬头。。。依然在平飞

网友:
连KV都不懂?晕啊

网友:
电机用木条太单薄,假如你技术差就改改吧。我改成泡沫机座,撞了几次都无大碍。

网友:
对于上单翼,需要使用右下拉。下单翼一般稍加右上啦,不加问题不大。中翼机或KT Clik这类飞机就不需要考虑拉力线的问题了。用上单翼举例吧,由于机翼在上面,前飞的时候会产生阻力(相对于电机的位置)那么飞机就会自然抬头,加下拉可以抵消抬头力。另外还要右拉是因为螺旋桨旋转会将推力大部分打在左后的尾舵上,为了抵消这个是飞机偏航的力,所以加右拉,也就是要把电机往右面转1~3度(参考点是当你站在机尾,头从上方往下看飞机)。像F3A这类飞机不考虑拉力线没什么大问题
说的不对的话,楼下改正。

想请教一下14楼,你这些观点是哪里学来的?还是你自己实践的?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B:
要求上图!

网友:
电机上拉还是下拉和机翼上中下无关。前拉式电机(就是电机在机头装)要下拉,后推式电机(就是电机在机身后半部分向后吹风)要上拉也叫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