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地效翼船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1-07-17):
25级油动力

网友:
不可以,前后升力不平衡
而且你也似乎不明白前掠翼的价值

楼主:
重心在中前部呢

网友:
随便你,飞机设计没有100分,但有60分

网友:
不知道到底可不可行

网友(2011-12-20):
建议针对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技术尚不成熟,还是暂时不要搞地效益了,实在是个很尴尬的东西,之前和楼主一样想研究一下。可是潜水了好久,查了好多资料,也做了几个。发现要实现地效益飞行真的很难,除非你只追求外形上的接近,真正要想实现地效益飞行的话光靠外形上的模仿是远远不够的。我现在觉得,你就算做一个地效益飞行器,真的飞起来了那和一个水机也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没有飞起来也顶多是个风动船,到不如来个气垫船的实在,一样的地效益原理。当然以上只是个人建议,不希望楼主走弯路了。 当然如果实在想研究的话还是要看看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书,还有一定要有很好的涵道机的操控技术,毕竟这么短的翼展,想要想产生地效益的上升气流,一定只有用速度换升力才可能达到。而且翼展短还要注意螺旋桨的反扭力、还有螺旋桨的位置、动力的配比、还有飞行器在水里的排水量,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都能解决,那我期待你成功,随便分享经验!

网友(2012-04-07):
几个问题:
1)断水阶的位置不合适,一般应在重心前一点就可以;
2)桨的位置和拉力线不匹配;
3)前面2楼仁兄说的对,前掠没有意义,相反还要给自己找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