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4通华机!

楼主(2011-07-17):
本人从九鹰260A直接上华科尔V120D02,结果每飞必炸,每炸必修,一共在离地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所以失去信心了,准备作为观赏模型收藏了。想入一款4通机,能配华机的2603控,不想再买控了。要求就是稍大点,能在3级风中穿行,因为北京没风的日子太少了。操控不太难,比较耐炸,配件不贵的四通机。在家有260A消遣了,就想来个室外机。原想拿V120D02当四通玩的,上手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谢谢了!不是华科尔的也行,只要2603控能用就行。

网友:
华科尔4通都是室内小飞机,  室外有风还是上大机吧   先练模拟器 再上 500

网友:
mcpx 或者msr 前者6通 后者4通

网友:
4F180> V200D01> CB180D (抗风性)

网友:
CB180=V120D01>4F180(抗炸性)

网友:
V120D01也不错

楼主:
我还有几块3.4V的电池,如果要用,看来只能选V120D01了,其他推荐的机型都是7.4V的。可是这几款华机看这和V120D02很像呀,都很单薄,一点看不出比V120D02经炸。

网友:
V200D01,无副翼的。
抗风性还算不错的,能在室外飞。
易损件是主齿。

网友:
有450级别的拉马,好飞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几块3.4V的电池,如果要用,看来只能选V120D01了,其他推荐的机型都是7.4V的。可是这几款华机看这和V120D02很像呀,都很单薄,一点看不出比V120D02经炸。

四通无需变螺距,相应结构简单,损伤会小一点。
但难度差异不大的。
所以~~~~~~~~~~~~~

网友:
120D01要耐炸不少。

网友:
模拟器才是硬道理

楼主:
我的主要问题是落地不稳,尤其是落在草坪上,桨一打草,主齿轮插销子的地方就碎了,太不结实,如果我加个练习架是不是就避免落地时桨打地了?

网友:
华XX的机,配件不好找,且贵,不建议上华机,LZ自己看吧!

网友:
mcpx无可替代的选择,把2603控出了就好。

网友:
九鹰和CUPIDV3不错,楼主可以试试它们的单桨机吧

网友(2011-10-24):
cb180估计适合LZ需要的四通类型, 而且室外玩行风不错, 配件主要是尾桨,其他基本不怎么坏,尾桨淘宝上多的是卖家,也不贵,主要是CB180好飞, 机子也漂亮,可以买CB180Z   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