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y.Q 50 油机改电直

楼主(2011-07-17):
第一次玩机就上了50,被很多前辈批评了一通。各位第一次玩,“轻拍”
配置如下:
50油机空机二手:900 元
电机:GS无刷:300元
陀机:春天 3个 480 元
控: 天7:   610  元
电池:控电,55 元
主电池:260元
冲电器:iMAX B6 180,
其他相关配件:200元
电调:好盈80A 360
一共花了:3300元

楼主:
图轷

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晚上吃饭时看到厨房有个漏勺,就把它给折断了。用绳临时捆了一下,试机。

安装

安装

网友:
电机座有点吓人

网友:
太夸张了

网友:
飞过没有

楼主:
齿轮

费了半天的劲,终于拆下了传动轴。

网友:
楼主我佩服你啊

楼主:
香蕉头到了

香蕉头到了

到楼下五金店买了一把铬铁,12元

网友:
  这电机座不扫齿都是奇迹!

楼主:
拆下的副翼

接头,这个主要用来连接主电池

拆下的副翼

网友:
看LZ造飞机!!!

楼主:
我的天7控

Imax B6

楼主:
扫齿

今天下午,改装了一下。齿轮的固定架加了两个螺丝,两个侧边每边加了两个螺丝固定。扫齿扫的太历害了,我用的是13T的,原装是11T,接下来我还是要再买了11T的齿,还要再买一个大齿。

太惨了:

楼主:
陀机

加固的侧面,齿轮买了两次都买错了。

陀机

网友:
用绳拴得住么?

网友:
無言以對
很可愛的電機齒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楼主:
散热

把旧电脑的风扇拆下来,当电调的散热片,我试了一下不需要风扇散热就足够了,太热的话随时都可以加风扇。

电调的输出头也焊接了。

网友:
楼主当玩具玩?
在家一试试就好了,不要到外面.会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