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巴锁不住的疑问

楼主(2011-07-17):
飞机是山寨的~FY450~尾巴升级了富丽的金属尾翼控制轴承套,其他都是飞越原件~
配的是GP780+3688HB(2.3kg-cm at 4.8V),中立点设置正常,悬停锁的很好!
今天去飞,正在刷盘子。。。只要一刷进去,尾巴就锁不到,马上甩走。。。。。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是力度不足??

网友A:
可能:

1。 感度不够高
2。中立点不对,弓角不足。
3。皮帶太松了。
4。尾舵不够快,或有地方卡。
5。刷盘子时没穿中山装。。。(開玩笑的 )

网友B:
中山哥 希望你的3688好用啊  我已经挂了两个了 在也不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

1。 感度不够高
2。中立点不对,弓角不足。
3。皮帶太松了。
4。尾舵不够快,或有地方卡。
5。刷盘子时没穿中山装。。。(開玩笑的 )

谢谢你!我以前用922都能锁住,但飞了十几个起落后又是在刷盘子时锁不住,怀疑力量不够所以换了,现在情况又来了………所以感觉不是力量不够引起的!
所以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哥 希望你的3688好用啊  我已经挂了两个了 在也不用了 ~~~~

我的才飞30个起落,已有一点虚位了……
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这话一点都不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才飞30个起落,已有一点虚位了……
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这话一点都不假。

中山兄,快快脱离山楂的苦海,去futaba的彼岸吧。
上个BLS251.刷杯子估计都可以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兄,快快脱离山楂的苦海,去futaba的彼岸吧。
上个BLS251.刷杯子估计都可以锁住

人家可是922都能锁住,估计我的飞机没调好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