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控制摇臂不水平~我十字盘用水平放座调水平的~怎么调整~

楼主(2011-07-17):
控制摇臂不水平~十字盘水平的~该怎么调整?A,B杆都是一体化的。。。求教了。谢谢!还有我的全部都是按照说明书调的长度~

网友:
   有照片的吗?

网友:
说明书时参考长度,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啊,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能飞就好了吧?我用V2机身+sport十字盘+pro头,上面两个用一体连杆,油门中点0度螺距时两边的混控臂不平,日字框倒是平的,照样凑活飞

网友A:
增加或减少十字盘下的3个斜盘舵机连杆,调整大桨夹的D连杆让螺距0度,其他都是一体的连杆,这样调整旋翼头都能够达到水平。如果还不行就不知道了,我的是这样调整的

网友B:
很鄙视LS上的头像,太TM伤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鄙视LS上的头像,太TM伤眼了!

同样被伤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或减少十字盘下的3个斜盘舵机连杆,调整大桨夹的D连杆让螺距0度,其他都是一体的连杆,这样调整旋翼头都能够达到水平。如果还不行就不知道了,我的是这样调整的
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每天多看几眼头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