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飞至倒数第二块电池 发生此意外 这算 炸鸡吗?

楼主(2011-07-17):
已经降落到路边了~
一股阴风吹来一个破塑料袋 瞬间就被尾桨吸住!

然后皮带啪的一声断掉了!

小齿和冰人的传动齿都相安无事~

此帖纪念这根服役差不多两百多个起落的原装 YT 皮带~

楼主:
半天沙发无人坐啊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A:
小齿和传动齿都没事,应该是过于疲劳,到寿命了吧

看来LZ疏于检查啊~~

网友:
阴风给力。。。。

网友B:
看来原先已经有暗伤了。换冰人15块的皮带吧,质量很好。

网友:
算意外事故,不过也是炸鸡

网友C:
原装皮带就是强啊,我的原装山寨皮带在10个起落后也在今天胜利断掉了

网友:
这应该不算炸机吧

网友:
没有炸…
尾波好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装皮带就是强啊,我的原装山寨皮带在10个起落后也在今天胜利断掉了

你的皮带一定装太紧了,合适的松紧是主旋翼不动,手拨尾旋翼,稍微用点力就能听到咔咔的声音,然后就转动了

网友:
200个 可以了

网友E:
200个起落 够本了
我的250 皮带保险起见100个起落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皮带一定装太紧了,合适的松紧是主旋翼不动,手拨尾旋翼,稍微用点力就能听到咔咔的声音,然后就转动了

是原配的皮带有缺 陷,不直,弯曲的地方和两边摩擦很快就磨断了

网友:
这个小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按这个标准我好像也上的稍微紧了一点点,我的是250。尾巴老甩,我以为是上的太松了,今天换了新皮带好像没啥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个起落 够本了
我的250 皮带保险起见100个起落就换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和传动齿都没事,应该是过于疲劳,到寿命了吧

看来LZ疏于检查啊~~
日后加强各方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原先已经有暗伤了。换冰人15块的皮带吧,质量很好。
嗯 买了的 回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