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FPV求教

楼主(2011-07-17):
各位大大,本人潜水有几个月了,现在正式准备开始搞FPV,但是又几个疑问想咨询一下
1 图传有 1.2 。2.4。 5.8的。请问哪种的传输距离和图传质量比最高啊?(很纠结)
2 飞控和osd 我纠结于fy21+117和skylark套装,请问哪种适合咱们新手?
3控用天92.4的行不?

(私房钱5000的预算弄个fy21地面站版本的可以不?貌似可以不考虑控的距离了)

恳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顺便问下 这玩意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68523475能用在飞机上帮助找飞机不?

网友:
如果你的控是2.4G的可以用1.2G的图传. 新手的话OSD我个人认为还是SKYLARK好,因为它的售后用过的大家都说好,
你可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1000&extra=page%3D1

网友A:
我也在考虑是否用SK的 现在在论坛看见几个说飞的时候丢星导致自动返航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考虑是否用SK的 现在在论坛看见几个说飞的时候丢星导致自动返航不能实现

丢星每个OSD都有可能,因为FPV机载的GPS抗干扰都不怎么着,但怎样去避免还是要靠自已去实践和解决.

网友:
图传看你多大功率,性价比好的就选1.2G800MW,OSD我建议你用飞宇的,基本不需调试,傻瓜式操作,很适合新人,而且性能稳定,毕竟是大厂货,控就用天9 就可以了,我也在用,72配1.2图传,载机新人建议飞翼龙,我也刚装了架翼龙,还没有试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的建议  每次看到你的fpv视频我都莫名的兴奋啊

网友:
先期不要上太好的设备,等技术、心理素质等成熟了再说。

1、载机翼龙三通的慢速机。
2、图传就选1.2G800MW,性价比高。
3、OSD飞宇的,基本不需调试,傻瓜式操作,很适合新人,而且性能稳定,毕竟是大厂货;SKYLARK也不错,售后服务好,还有自动跟踪天线,看你喜欢那个了,都不错,随意。
4、SD卡录像机有225元的,买回来用没感觉和贵的有啥区别,差个散热片,其它的差不多。
5、显示器就佳的美吧,要亮度高一些的,具体型号以前老友推荐过,忘了。
6、控就72M的就行,但最好是FF9或10C,如果不行就天地飞9据说也不错。
7、摄像头就用ZI6+兔哥镜头,既能录又能实时回传,效果很不错,而且录出来的界面效果相当不错,最主要是便宜,飞丢了不心疼。
8、电机、电调、舵机尽量用好的,可靠性高的,因为他们是保证飞机稳定性的前提条件,电池也要用好一点的,奈操,电池的学问和猫腻是最多的了。
      玩FPV要胆大心细,飞行前的各项工作都要检查仔细,前期练习要在目视范围内练习,等适应后再远距离探索,切忌盲目投资、飞行,最好要有助手,一个人很容易提控回家

网友:
支持1.2G/800mw的......现在价格都260包邮了.....这东西利润很大..猛砍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邢老大   谢谢

网友:
FPV的确好玩,也打算入

网友:
我入了一套300元的OSD,图传用伯通2.4G 1W的,载机用翼火龙,基本都是目视飞~~~时而时飞远一点~~~不超过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