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忽然失灵?

楼主(2011-07-17):
锁尾模式开启,开机自检正常,起飞后JJ开始自旋,然后打方向舵舵机无反应。断电重启后仍然自检正常打尾舵正常,尾舵不回位但有反应,起飞后JJ又开始自旋,然后打方向舵舵机无反应。如此循环……求解??? 接收器天地飞7通,陀螺仪GY650,舵机MD933。在线等…………老鸟开帮忙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A:
电位器线有问题

网友B:
933不是斜盘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3不是斜盘用的吗?

是MD922 我太激动了  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线有问题
电位器线是指的哪个上面的  舵机里面那个电位器线吗?

网友:
本人不是高手,但也不妨谈点自己感受。
遇到这种奇怪头疼的问题,我感觉还离不开笨办法----替换法,找一个或数个另外的尾舵机、陀螺替换试试。

楼主:
w我要是有多余的舵机就自己试了  就是没有啊  所以才来问下  到底是什么坏了我好买来换啊

楼主:
在线等老鸟

楼主:
顶起来  不能沉

网友:
这问题简单.用替换法.飞机上不是还有其他3个斜盘舵机吗.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接到驼骡仪上.打尾舵看有无反应.有.就是其他问题.若无任何反应就是尾舵机坏了

网友:
电直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根据一些现象就能准确判断原因的!

单独试试尾舵机,只要把它的三芯线从陀螺拔出、直接插到接收机第四通道即可试。如果尾舵机没问题、而LZ的遥控又是2.4G的,是不是该怀疑所用的那款锁尾陀螺、里面的电路能不能经得起夏日高温或长久工作的考验?再试试不用锁尾功能时出现什么现象,互相比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