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600e pro的朋友

楼主(2011-07-17):
想入600 pro但是发现淘宝上这架飞机的主轴横轴尾管等等都没有卖的,问了卖家,有的说和老款600通用,有的说不能通用,请教前辈,这飞机和旧款的600以及550到底通用与否?

网友:
600PRO无副翼的主轴和550通用(主轴上印着呢),其它的应该就是600的,亚拓的系列飞机换代很注重配件的通用性。

网友A:
主轴是550E的,横轴和尾管是600的,大齿是700E的,小齿盘和反转齿是600E PRO专用的,尾轴是600的,脚架是600、700 F3C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会入600 pro不会担心没有配件了,哈哈

网友:
有好多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是550E的,横轴和尾管是600的,大齿是700E的,小齿盘和反转齿是600E PRO专用的,尾轴是600的,脚架是600、700 F3C的

网友:
我的600EFL PRO的反转齿扫齿了,现买不到配件,只好停飞

网友:
600带的那根主轴非常光滑,550零件主轴不光滑,规格都是一样的
600大齿盘螺丝孔是2.5mm的  700是3.0mm的 其余规格都一样
反转齿扫齿掏包上我买到了

楼主:
顺便问下,亚拓3gx效果如何啊?买有副翼好呢还是无副翼好呢?

网友:
亚拓3gx效果还可以,是属于可以用的那一种,不像3G,基本上不可用。

网友:
还有尾桨夹是700,大桨3G版也跟以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