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dsx7出问题了.用dsx7的兄弟进来看看.

楼主(2011-07-17):
2009年11月买的jrdsx7.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副翼的微调老是自动跳到最右边.几次都是在使用中突然出现的.害得我差点炸鸡.换了微调开关.故障依旧.一般都是开机过一段时间才会.关机马上开机还是会自动跳.关机过几个小时开机.又可以用半个小时.然后又自动跳到最右边.有时候运气好可以用好几个小时才出问题..不知道其他用jrdsx7的兄弟有没有相同的问题..我的控没进过水.而且我也用电吹风吹了好几次了.都没有用.现在都不知道给谁修.唉

网友A:
 同情中,,,我的控目前正常

网友B:
标题
同情,正常使用中

网友C:
是不是里面虚焊了?

网友D:
啊,我的也是,在一次调机中和你一样。之后没发现过。郁闷啊。

楼主:
我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后.也隔啦好久没问题.但:是现在是频繁出现呀.我听说我们中山这边也有个魔友出现同意问题.他说用电吹风吹过就不会了.可我的怎么搞都没用呀. 这个东东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呀.又不知道那里可以修烦死了.

网友E:
保修?不可能的,我的DSX9也坏了,高频头烧毁,保修800块

网友F:
貌似广州那边有修JR控的

网友G:
青岛那边JR不是成立公司了,问问看

网友H:
如果實在不行,索性就把微調調到最右邊,然後重新設置SubTrim或拉杆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