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新机电调需要设定吗?

楼主(2011-07-17):
刚装好的YT新机,首次使用BL-35X电调需要重新设定一次油门行程吗?(就是油门打到最高接电再打到最低)
好盈的电调说明里有强调这一点,YT的说明书里貌似没有,所以上来问下

网友:
   需要!并且可以结合控! 来精确设置油门的最低和最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指点
其次还想问下,我没有设置油门行程也一样可以正常使用,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打个比方! 相当于你浪费了摇杆上的高低部分行程! 也就是浪费部分所对应的油门数值是盲区! 我的理解!

网友:
阳台侠说的没错,确认一下不会浪费你时间和力气的,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最好确认下油门行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 相当于你浪费了摇杆上的高低部分行程! 也就是浪费部分所对应的油门数值是盲区! 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