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装蓝宇747-1求助

楼主(2011-07-17):
1:木头条装反了,出了下反角。。。。。。悲剧,扣出来重新粘了一遍,郁闷
2:电池放在飞机里面时间太长了,报废了。。。。。。75块钱买的。。。。。蛋疼
3:机翼一个翅膀动作大,一个动作小,不知道是舵机的问题还是机身的问题,不小于一用力,折了,又用胶粘了一遍,茶叶
4:我的所有方向键都是反的,我就调翻转的开关,而且哪个时候已经装了螺旋桨了,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失控了,装墙了,螺旋桨碎了,电机脱出,电机罩碎了,电机线折了,555555
求安慰

问个问题,长时间不玩,翅膀用卸下来么??????玩模拟器的时候用装电池么????????

网友:
我想说  玩模拟器 要装电池。。。

网友:
翅膀卸不卸随你。玩模拟器要装电池。
当交学费吧。淡定

网友:
多注意安全,螺旋桨打到不是玩的,幸亏这是塞斯纳,要是450电直,你就在医院了

楼主:
莪,现在还个问题,怎么把木头装会机身啊,那个窟窿大了,木头装进去晃荡。。。。。。

我是一菜鸟,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莪,现在还个问题,怎么把木头装会机身啊,那个窟窿大了,木头装进去晃荡。。。。。。

我是一菜鸟,求助。。。。。。。。

薄夹板或者薄塑料片或者可乐瓶或者其他的东西,加上502,塞紧

网友A:
如果不是天才就先好好学习理论,再模拟最后真机…当然,米人可以选择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天才就先好好学习理论,再模拟最后真机…当然,米人可以选择炸出来…

莪。。。。。。不是米人啊。。。。。。。。哭

楼主:
飞机里面送的胶水,涂在飞机上,时间长了会变硬么?多涂点胶水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顶,安全第一,炸鸡还可以再买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胶水别涂太多,我涂的泡沫胶水,结果把泡沫的翅膀穿透了一个洞,我的是翼龙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里面送的胶水,涂在飞机上,时间长了会变硬么?多涂点胶水行么?

会变硬,多涂点除了让飞机变重外没什么帮助,建议自己买卡夫特3吨环氧胶.
我觉得你该改叫郁闷大虾

楼主:
还有个问题,模拟器老让我连接遥控,可是我遥控连接上了啊

网友:
控连上之后你开电源了没?另外有些控要调到ppm制式才能做模拟器~~~~

不知道你是啥控,给你个视频你自己去看看吧~~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35768&highlight=g4%2B%B0%B2%D7%B0

楼主:
艾特FM四通道的控。。。。。。

楼主:
我的是艾特的。。。。。。。。。。还是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