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之隐,一改了之,天行者再出发

楼主(2011-07-17):
本人天行者已螺掉3架,一架是眼睁睁看着高空螺下改不出掉到山的那一边,连续2天找不到,损失FY21AP+117OSD一套、SONY bloggie PM5摄影机加广角镜,不算飞机损失过6000大洋;另一架也是螺下,撞坏新买的SONY CX180摄像机一台,损毁机身及左侧机翼,天行者报废,又损失5000大洋,捡回无损右侧机翼一条及电器;
死不甘心,再买一架,开始时一切顺利,直到返航时从头顶直螺下跟前,幸好高度不高,损伤不大,没有负载任何设备;
此时心情已极其愤然,早听论坛上议论天行者容易螺旋,当时不敢全信,也许是自身技术不高的缘故,过万大洋的损失事实让我断定:天行者必有隐疾。

事后唯一能想起的是可能转弯太急,也忘了是全油门还是半油门还是无动力时转的弯,又是全载重飞行,一旦螺了就再也改不回了。

本人惯于野地乱飞,带起落架的轻木机又很难找到合适平整的飞场,只好又重新收拾起一堆天行者残骸,看着论坛高人对天行者螺旋的分析,仔细分析了天行者尾部的结构,T型高平尾确实正对螺旋浆气流有着很高的效率,

但相对面积巨大的平尾加在本身并不强壮的垂尾上,就显得头重脚轻,难怪有人在T尾上加装2个小斜撑,这样就不利于拆卸了。拿起机身,启动电机,这头重脚轻的平尾就会跟着震动而晃动,扭动机身,平尾还跟着会晃,这就是薄弱点。
为了最好的气流效率,牺牲了机身结构的刚性,也就是降低了可靠性,反观其它后推式的FPV神机:Easystar、翼龙、AX、小凤凰、乌鸦、冲浪者、甚至自家老鹰翼,都是常规尾翼布局,不都飞得好好的吗?

立马操刀,距天行者尾部3厘米高度开15毫米长65毫米槽,平尾前端中心切掉65毫米长35毫米宽,然后对插上胶固定。原控制垂尾的舵机改为平尾升降舵,垂尾的舵角片移至垂尾上端,由原升降舵机控制。

收工搞定。

今天试飞,共计飞行4块电池,外加350克左右4S电池模拟载重,无论任何油门状态、无论副翼、垂尾单独或同时大舵角急转弯、跟斗、8字动作样样来,都不会再出现螺旋了,连故意想做螺旋都做不出来,才想起天行者只不过是一架低重心、带上翻、
大翼展、求稳定的载机而已。

难言之隐、一改了之,心中愤懑之情也随之散去,天行者的确是架FPV的好机,不是水机、没必要非用T型尾翼,毕竟是泡沫飞机呀,不可能有轻木机的材料刚性来保证尾翼形态的稳定。按照目前的平尾面积,改为常规布局尾翼,舵效已经足够,
对操纵一点都没影响,厂家若能改进一下,天行者定能够再续辉煌。

PS:本人平时惯用右手操杆副翼转弯,今日又尝试将副翼和垂直尾翼通道对换,基本使用垂尾转弯,获得了类似乌鸦、翼龙三通道机的操作感觉,飞机自稳性极好,天行者新机不开副翼,的确省钱有效!!

网友:
同时带来的问题是草地降落 水平尾翼 常常被挂歪

网友:
看过了,已加重视。对文中的SONY CX180摄像机感兴趣,有意收尸。

网友:
楼主还有个X10~~~
你的x10怎么样?!

网友:
我的几台都改了

网友:
那个双发的怎么样?

网友:
想看看PM5的录像

网友:
楼主,有飞行的视频吗?看一下,果如楼主所言,我今晚就操刀改了我的天行者。

网友:
我的天行者尾巴很软很软,反而从来没螺过,已经一年多了。难道大角度转弯会螺?

网友:
我也有架X10.正装配中.前起落架难装得很 .天行者学习建议

网友:
应该和很多因数有关吧

网友:
要降落也不撞可以考虑改 V 尾

网友:
对有探索精神的老鸟表示敬意!

楼主:
[S]原帖由 lwq119 于 2011-7-18 09:04 发表
看过了,已加重视。对文中的SONY CX180摄像机感兴趣,有意收尸。

SONY CX180已经出手,请勿再念!

该机重量不大,广角镜头,理论上是很好,但画面聚焦不够锐利,镜头防振功能在飞机上基本没用,除非有减震极好的云台;
经验是在有震动的模型上,变焦镜头摄像机的拍摄效果比不上定焦镜头的摄像机。

网友:
太好了,这个改法简单美观,不知收油滑翔性能如何?
我的天行者装好几个月了,看着摇摇晃晃的平尾,加上一架架的螺旋,一直没敢飞,这次有救了!!谢谢~

网友:
偶的天行者 挂机 3个月了,准备拿来改改。

网友:
楼主有见识,改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PM5的录像 [/抱歉quote]

抱歉!没有录像,该机已随我第一架天行者而去。

我看到你也买了同样的,画质应该是比不上GOPRO的,镜头也不是广角的,必须附加广角镜,买过几种广角镜,色彩、锐度、边缘清晰度都不好,已经失望了。

装载机唯一的好处是镜头可变,且风阻比较小,你的PM5加广角镜,千万不要只用附带的磁性胶圈固定,飞机起落时一震就掉。

推荐一个我的方法,供你参考:

找一根塑料管,内径略大于或等于广角镜外径,我找的是雷虎50直机尾管的透明包装管。

依照所需长度锯下一段,然后再锯出2条槽,槽的宽度等于PM5的厚度

用热风枪或电吹风小心吹软尾部,使得尾部柔软,迅速套上PM5镜头位置,用手把柔软的塑管尾部紧紧贴住PM5旋转镜头的圆弧部分。

待到塑管温度下降变硬后,装上广角镜,再用吹风机机将镜头头部露出部分塑管,用手捏,使之小于镜头外径,镜头就不会再掉出来了。

网友(2011-10-17):
楼主怎么改装的机尾,希望发图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先来看各位老鸟的经验!

网友(2012-10-07):
看着我颤颤巍巍的机尾,想改又不忍下刀

网友B: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2012-11-22):
天行者的最大设计起飞重量是 1800克,是不是超重又小动力转弯才导致螺旋???

网友(2013-01-14):
改完可能携带不是太方便了要是也可拆装就更好了

网友(2013-02-22):
引用 网友C:

把平尾安到垂尾中间应该可以, 再请教一下,飞翼也会螺,有办法改改吗?

网友(2013-05-05):
学习了,也摔了架,下次也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