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微型帆船压铅制作方法

楼主(2011-07-18):
 重220克,适合400克左右的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纸筒……电池……透明胶
老兄,这几样都耐不住水泡啊!开到一半掉下去该怎么办呢?
还有您的船各部件的固定方式有点令人心惊胆战

网友B:
污染严重啊!!!
LZ是否考虑过电池泡在水里对水体的污染!!!

网友:
电池进水后,电解质会溶解到水里,污染环境的。

网友:
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污染严重啊!!!
LZ是否考虑过电池泡在水里对水体的污染!!!

考虑过,最后一步用胶带全部裹住。我可不会让电池泡在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筒……电池……透明胶
老兄,这几样都耐不住水泡啊!开到一半掉下去该怎么办呢?
还有您的船各部件的固定方式有点令人心惊胆战

很牢的,热熔胶加扎带加胶带,飞机这么固定都能飞,难道帆船对强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几个气球进去怎样

网友C:
造型比较邪恶。。

其实可以外套一个套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造型比较邪恶。。

其实可以外套一个套套~

怎样

网友:
也在头痛压载的问题,打算找找五金店有没有大号的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D:

秤砣怎样大小自己悬

网友:
工地上捡块石头如何?或者找空调打动的人,打根水泥条子,那个叫圆啊。两头处理一下就好了。绝对防水。

网友:
渔具店里有卖哪种铅垂的,更便宜的方法是去废品回收站找报废的印刷铅字

网友:
兄台。。。  你可以考虑上个避孕套。。真的。。   玩航模的都是上避孕套的。。 很防水很牢靠~~~~~~

网友:
額~套套招誰惹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TT在模型界,特别是海模使用频率很高的

网友:
找根水管装沙封两头不就行了吗,要这复杂.再高级点前后加上线型就都有了

网友:
楼主很会动脑筋的
再次问你一声,你是否用的是封箱胶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肯定不漏水,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