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飞T45入门函道机!求问!

楼主(2011-07-18):
本人想入手一台环球飞的入门小函道飞机T45~但是看到配置表里说需要45A的电调~搜了一圈!!好赢45A的都是车用的哦~只有40A的~那么使用40A的好赢无刷电调可以飞这架飞机么?不会烧吧?

网友:
负责任的说,用好硬40A的木有问题,问题是你这图片不是环球飞的,样子很丑。

网友:
用50A的吧,LS说丑,我怎么觉得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想入手一台环球飞的入门小函道飞机T45~但是看到配置表里说需要45A的电调~搜了一圈!!好赢45A的都是车用的哦~只有40A的~那么使用40A的好赢无刷电调可以飞这架飞机么?不会烧吧?

看你用的电机和电池,标准配置B2040 3900或者4300rpm/V内转子无刷电机,3S 2200mAH电池,用30A电调都够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黑旋风48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好盈60A电调 (40A也完全够用)3S 2200mAH电池  如果用4000KV值电机的话你的用4S电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电池是3S的 2200mHA的格式电池!电机和函道都是环球飞配的黑旋风的!

网友:
按你的配置好盈40A就可以了

网友:
便宜点的就用XXD50A

网友:
用个50A或者60A的?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图片中的是70涵道 也不是环球飞的,你目前的配置用不了

网友:
70函道,3000KV-2800KV好盈40安都没问题。

网友A:
上3S电的话40A好赢够了
上4S的话就要60A电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3S电的话40A好赢够了
上4S的话就要60A电调了

MS上4S的话,相同功率下电流比3S还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上4S的话,相同功率下电流比3S还要小一些

前提是相同功率。同一个涵道从3S改上4S,功率可绝不仅仅是相同啊。

楼主:
不是啊~~图片里的图是我从淘宝上面抓下来的~就是398元得环球飞泡沫函道空机啊~~!

网友:
398还是空机
空机超过300就别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图片里的图是我从淘宝上面抓下来的~就是398元得环球飞泡沫函道空机啊~~!

lz被哪一家黑了?
环球飞的T45也就是250左右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手里现在就有一架环球飞的T45。

网友:
中特为的60A把,小了的话不好说啊,不安全

网友C:
实标30A就可以胜任的,我用的是30A的,4000KV的黑旋风!没有烧过电调

网友D:
做好散热。。30a电调绝对够用
偶的2835内转。带4.1的桨30a都撑下来了。。。
谁成天最大油门一轰不停的。。

网友E:
kv4800的黑旋风最少要上40a的,而且散热要做好,特别是现在夏天。
出过问题的奉劝你

网友F:
398?不可能是空机,应该是带电机涵道吧?

网友G(2012-05-02):
目前我搞了一架t45,貌似是蓝宇的,290带原厂电机

网友H:
上3S电的话40A好赢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