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如何供电

楼主(2011-07-18):
无刷电调供电,有三个针脚,怎么连接?
T插和香蕉头怎么连到电线上啊?
求教,谢谢

网友A:
1、有三个针脚,怎么连接?三根线与电机三根线随便连接,若发现电机转向反了,跟换任意2根线即可
2、T插和香蕉头怎么连到电线上啊?用电烙铁

楼主:
噢,不小心打错了,本想问接收器的供电

网友B:
 还是找个老鸟带带吧

网友C:
接收器是5.5V供电,一般电调上都有两组输出,一组粗线的给马达供电,细线的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BEC输出,插到接收机的空槽就行。如果你的电调不带BEC输出的话,就另配一个单独的BEC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D:
。。。多潜水吧,这都不懂其他的更难啊

网友E:
接收机的供电,关键找到电源负极就可以了
有万用表的,量一下,几个通道有两排全部直通的,中间是正,边上是负
没有表的,直接螺丝拧开来看线路板,横向焊在一片铜箔上的就是正和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