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手数控车床求助!!!

楼主(2011-07-18):
自己想买2台二手的数控车床,干些粗加工的活,也想干精车的活,主要受资金的问题,只能买二手的。 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现在看中了广数980,二手的大约在2~3万间

网友A:
要说起来注意的东西多了 普通车床要注意主轴 导轨 等磨损。数控的要注意的就更多了。比如说什么驱动,什么电机,用什么系统等等。

楼主:
呵呵,广数的用的什么系统我也不知道,看看,到时候找个师傅去看看,自己也想知道点。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下吧

网友B:
系统没问题,主轴精度好,导轨没磨损,滚珠丝杆精度好,不过二手的就是二手的,如能达到我上面这几点要求也差不多是新的了

网友C:
干得是什么类型的活呢,如果可以选择走心式纵切车床效率比较高,数控车床的主轴夹持方式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D:
二手数控车床要看厂家和生产日期,因为系统、驱动器、变频器等使用年限有限,这些换掉要花很大一笔钱的,还有电机、丝杆、导轨磨损等。广数980TB的标配是步进的、980其它系列标配是伺服,这个差价也很大。个人认为没有维修能力不建议买二手数控设备。因为这跟普机有很大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注意是干些轴类的粗车活,想干精车,怕联系不到活,要是有钱就上个新的数控加工中心了,活有好多,属于自己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