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50A电调有烧焦气味但电机还能工作是为什么?

楼主(2011-07-18):
我的XXD50A电调之前两次使用时正常,但前几天通电试机时发现只要一推油门过两秒电调就会发出糊味,
但不冒烟,糊味和之前的好盈30A冒烟时的烟味一样
我用的是朗宇2216 KV1250,9050桨,3S电池
电机还能正常转动(带桨)
这个电调到底是什么毛病?
求解...

网友:
烧了一个管子,没烧干净吧,别急,全负荷就会冒烟的。

楼主:
朗宇2216 kv1250 9050桨 12v 满油好像才21.5A吧?50A的电调肯定不会过载,而且我连四分之一油都没到...

楼主:
会不会是电机坏了?短路?我上个好盈30A输出端短路瞬间就冒烟了...

网友:
有部分mos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按电调的标准,所谓50A都是指瞬间(一般小于10秒)的放电能力,持续一般也就35A左右,加上XXD的一贯品质,50A的持续能有25A就相当不错了,再加上已经烧了至少一个管子,再除2,最大持续不会超过15A的,不信的话,你全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mos管都换成和好盈30A型号相同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调的标准,所谓50A都是指瞬间(一般小于10秒)的放电能力,持续一般也就35A左右,加上XXD的一贯品质,50A的持续能有25A就相当不错了,再加上已经烧了至少一个管子,再除2,最大持续不会超过15A的,不信的话,你全 ...

我的好盈30A说明书上写的是瞬间电流40A(小于10秒)持续电流30A......

网友B:
我昨晚买的 30AXXD电调  能不能带动2212 1000KV的电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买的 30AXXD电调  能不能带动2212 1000KV的电机阿

看你用什么桨

网友:
XXD30A带2212 KV1000很轻松,不过电调散热要好. 我试过2212 kv1000最大电流也没超过20A,平时3/4油门9050桨电流在7A左右. 9060桨可能会到1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