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呀:57的步进有很多种,选哪种好?

楼主(2011-07-18):
请教呀:57的步进有很多种,选哪种好?有3A的,有2.9A的,有3.1A的,选哪些好?有些是标了1.8V呀,有些电机上没有标明电压的,就只有3A的字样的,纠结中呀,另外做雕刻机用什么规格的丝杆好?好像大家都是用1605的,能用1404,或者0803的么?丝距大的好还是小的好?麻烦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2.9~3.35A的,4A的也可以
有电压标示的,不要大于4V为好,没标的不管它

哦,谢谢大家了哦,60的我见到有5A的,不过驱动板没有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2.9~3.35A的,4A的也可以
有电压标示的,不要大于4V为好,没标的不管它
步进电机是以电流来衡量力矩 ,不是按功率?

网友:
听说百格拉86步进,电压是300多V的,电流只有2A,不知道性能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