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過4#6,想買台大四通室外飛,有什么建議

楼主(2011-07-18):
己經有台4#6BELL,想買台大雞飛室外,丘比特V3和華科爾UFLYS不知選那台好,大家給點建議.
另外V3鎖尾很差么,飛過的兄弟說說

网友:
我们飞这个

网友:
共轴双桨的抗风性能一般
大风天不能飞

楼主:
LAMA就算了,風一吹都不知那去找.4#6就是不抗風才想買大机的.450超預算暫不考慮

网友A:
有这个基础6通没什么大问题了
BELT-CP X RTF
航天虹模型 官网那里卖588,加邮费600多一套 无刷,还是独立设备,配件也比華科爾便宜的多,应该是比较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基础6通没什么大问题了
BELT-CP X RTF
航天虹模型 官网那里卖588,加邮费600多一套 无刷,还是独立设备,配件也比華科爾便宜的多,应该是比较超值的。

好像是653吧
不过还是谢谢,就是它了

网友A:
官方商城要比TAOBAO便宜几十

网友B:
我 也买了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商城要比TAOBAO便宜几十

有官方商城的链接吗?

网友C:
丘比特V3要經過改裝才可放心飛,UFLYS是尾變距,飛行放心得多,但要是買UFLYS切記將電機的銅齒壓入幾mm,只用一頭接觸膠主齒,讓一頭磨蝕後拆下掉轉用另一頭裝上,它有9mm長,一個齒輪可作兩個用,因UFLY的銅齒太容易磨蝕!這沒有散賣的,壞了銅齒要連無刷電機一起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也买了这个啊!!

决定买台esky BELT CPX了,你买的是哪款飞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丘比特V3要經過改裝才可放心飛,UFLYS是尾變距,飛行放心得多,但要是買UFLYS切記將電機的銅齒壓入幾mm,只用一頭接觸膠主齒,讓一頭磨蝕後拆下掉轉用另一頭裝上,它有9mm長,一個齒輪可作兩個用,因UFLY的銅齒太容易磨蝕!這 ...

决定上esky的贼船了,BELT CPX 600多元,性价比比V3无刷和华科尔高多了,600级六通这价钱以前想都不敢想

网友:
回复 网友D:

TAOBAO商城首页左下放有连接,ESKY官网新闻里也有连接

网友:
ESKY就是好,便宜,量又足,我们都用他。

网友:
我没基础esky cp v2秒炸  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