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 F35飞机改造

楼主(2011-07-18):
那位高手改过F35的飞机。能让它垂直起落。希望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和真的F35一样的方式,几乎不可能。

网友:
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实现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A:
如果你住高层,可以象提线木偶是的,用根钓鱼线拉起来 。曾经有位高人,左脚一踩右脚面 噌 跳起来3尺,右脚一踩左脚面 噌 又跳起来3尺……想串多高就串多高 就是脚背有点痛   自己踩的

网友:
踩着踩着 扑通一声 掉地上了 ,晕了……,清醒过来一看,从床上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住高层,可以象提线木偶是的,用根钓鱼线拉起来 。曾经有位高人,左脚一踩右脚面 噌 跳起来3尺,右脚一踩左脚面 噌 又跳起来3尺……想串多高就串多高 就是脚背有点痛   自己踩的 ...

我估计是在k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住高层,可以象提线木偶是的,用根钓鱼线拉起来 。曾经有位高人,左脚一踩右脚面 噌 跳起来3尺,右脚一踩左脚面 噌 又跳起来3尺……想串多高就串多高 就是脚背有点痛   自己踩的 ...

最佳答 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