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7-18):
我是新手,乱配了一艘小船:飞速达2858,3200kv的马达,100A杂牌电调,3S,2200,20C电池,小船432桨,这样配可行吗?用万向节不好吗?求高手指教!

网友A:
1、电机和电调的选用问题不大。但电池容量小了,要用4000 或 5000 20C 以上的。
2、 不知道你说的小船有多小?    如果是 40-50cm  的话,电机可能大了,用 2217外转 3300 kv ,60A 电调,电池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和电调的选用问题不大。但电池容量小了,要用4000 或 5000 20C 以上的。
2、 不知道你说的小船有多小?    如果是 40-50cm  的话,电机可能大了,用 2217外转 3300 kv ,60A 电调,电池不用换。

 另外,跑高速的船很少見用萬向節的,用聯軸器吧,大家都在用,穩妥些

网友:
还是用联轴器吧!放心

楼主:
硬轴系能用连轴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硬轴有硬轴的連轴器.
上個船型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轴有硬轴的連轴器.
上個船型來看下~

就是这只不争气的船

网友D:
換聯軸器,丟掉導流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聯軸器,丟掉導流螺母。。。。

为啥不要那螺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