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JJ抗风强

楼主(2011-07-18):
一般什么JJ抗风强,别太贵的,我的是LAMA V4的,在外面飞的时候有一点风就跑偏,简直没法飞.

网友A:
机子大些搞风就好些,还有就是电机的转速问题

网友B:
真正台风刮起来,什么飞机都不抗风

网友C:
首先是单桨、然后是可变螺距、然后是油动力、然后是够重够大个。

网友D:
小飞机只能室内飞

网友E:
小jj属于室内机

网友F:
7楼正解
动力在大
没有可变螺距 一样白瞎

网友G:
那种1米5的涡轴发动机的····

网友H:
米26 几十吨的自重 肯定抗风,吹都吹不走

网友I:
哈,感觉跟我以前一样,问了个弱弱的问题。
像我一样刚学悬停,走航线的。买个小J吧,室内机也不错,炸起来损的也不多,至少一瓶502能用上个把星期。大机一掉下来,总有东西要换。微风的日子就到楼下小区找个20~30平的草地也一样好玩。
过了这关,我就准备换个大机,450啥的。

网友J:
迎风尿的JJ不抗风
顺风尿的JJ抗风

网友K:
变距机抗风

网友L:
承重,超过1公斤的比较抗风

网友M:
LAMA V4本来就是室内飞行的啊 = =
况且你JJ哪里买的 我的也是V4 偶很好奇呀 偶的330入手的 不包运费的话

网友N:
别看260又小又轻,抗风能力很是不错的!至少比所有的双浆LAMA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