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接电时的火花

楼主(2011-07-18):
如何解决插电瞬间,“啪”声,火花四溅,没用几次插头烧坏了

网友A:
加电阻,换XT60插头

网友B:
用灭弧电容也行,不过用XT60的插头就算接触位置有点打火花也不会影响效果。建议楼主3s以上就不要使用t头了,为省那几个钱,空中因接触不良炸机就不划算了。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B2%C2

网友D:
因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E:
确实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久了会把插头烧黑氧化,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B:
不用t插的飘过

网友F:
用个开关连接呢,自己加装个开关

网友G:
原帖由
模机机
于 2011-7-21 22:27 发表
用个开关连接呢,自己加装个开关
开关会打火,然后开关接触不良。最好还是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