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Y线问题

楼主(2011-07-18):
想自己做Y线和舵机的延长线,就是不知道舵机和接收机那个插头和插座叫啥名字。
另外,6通接收机占用1通接电源是不是意味着就只有5通能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自己做Y线和舵机的延长线,就是不知道舵机和接收机那个插头和插座叫啥名字。
另外,6通接收机占用1通接电源是不是意味着就只有5通能控制了?

1. 似乎叫杜邦头?
2. 电动飞机的电调通常自带BEC电路,信号线兼做供电线;假如要用独立的接收机电源,可以用Y线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似乎叫杜邦头?
2. 电动飞机的电调通常自带BEC电路,信号线兼做供电线;假如要用独立的接收机电源,可以用Y线来接。

谢谢老兄!
1、杜邦头有很多规格啊,2.54mm间距的吗,这个似乎最长用。
2、那是不是不管用y线还是直接接,都要占用一个通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
1、杜邦头有很多规格啊,2.54mm间距的吗,这个似乎最长用。
2、那是不是不管用y线还是直接接,都要占用一个通道呢?

1. 似乎是的。
2. 绝对不会占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