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F3p电机-双天、天蝎星、Tiger

楼主(2011-07-18):
最近要上F3p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F3p的电机品牌如上,哪位大侠能给个建议,那种电机好一些?

网友:
看你准备花多少银子?
双天的是目前价钱比较低的,性价比好。天蝎星贵些,听说性能更加NX。TIGER,没听说过,高手来答,我学习!另外AXI的也很NX,价钱也很NX!

网友:
朗宇2204的飘过

网友:
xxd就够了

网友:
同意guyama,我用过XXD2204和双天2215,声音是双天的好听,飞起来感觉上没多大差异,可能是自己水平低吧

楼主:
谢各位回复,TIGER 是我从展会上买的,是1806/2000kv 效率81.6% 19克,感觉有点弱,
不知哪位试过天蝎星,我的哥们要买,我是不建议买,双天就够啦,难道天蝎星那么效果明显

tiger电机

tiger电机

网友:
我用天蝎星。。。这个东西确实很强大。配合9047桨 1610kv的。加上电机架子大概20g。但是有个致命问题,电机材料太软,撞击以后固定桨的螺丝就会断掉,取不出来。。。

网友A:
F3P这种小机用的电机,拿最便宜的XXD和比较贵的那些比,其实拉力也就相差5-10G,电流0.1-0.3A左右,线性更是忽略不计。。。但是价格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P这种小机用的电机,拿最便宜的XXD和比较贵的那些比,其实拉力也就相差5-10G,电流0.1-0.3A左右,线性更是忽略不计。。。但是价格嘛

完全不止

网友:
AX2205, 双天系列,朗宇2204,XXD2204,天蝎星系列,PULSO系列,还有两种蓝色的无牌电机

网友:
这几种你都要买的 你要是新手 最开始肯定用便宜的 炸坏了不心疼 XXD2204就可以了 雨燕2205的千万不要买 特别娇气 很容易烧线圈 而且沉 蝎子2503要买1940KV的 配合GWS 8043 最好20A的电调 肯定让你感觉到什么叫暴力+飘逸 我是在A1hobby那买的 而且蝎子电调有个特点 要是用坏了 2年内 花一半价钱换新的 这样就相当合适 我建议你买 XXD 2204 XXD 2208 2600KV 蝎子2503 的 蝎子电机很安静 很暴力 我手里有3个

网友:
银燕1806如何

网友:
我觉得银燕的比较垃圾 就是动静小

网友:
现在出现的PULSO电机是大家不错的选择。价格比蝎子便宜。但性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