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我是新手问问老鸟400以内能买到好的450空机吗?有的就来轰一声!!!(*^__^*) 嘻嘻

网友:
FY,不过过份追求低价是不可取的

网友A:
山寨450V2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450V2空机

 FN的机子看图感觉很好啊,我忍,超过400应该不算山寨了吧

网友:
400内的空机经常有精度问题,到时换这换那,还不如开始买个不错的空机,推荐飞越sport吧

网友:
不建议用便宜的空机,精度太差不说,炸机后维修成本反而高,而且新手调试也相当麻烦。

网友:
飞越  非耐   或者 二手.....都有    你可以尝试买一架看看  ...

网友:
可以,淘宝大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84146320&
这个机器应该是不错的选择,精度高,价格也不高。

楼主:
同志们有好的都把网址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