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一条footy.大家多指教

楼主(2011-07-18):
上周看youlan的帖被毒了,刚好身边飞固定翼也剩下不少材料,说干就干,周末连续两天施工,完成船身大部,并把桅杆立起来。
船身用2MM 松木板, 桅杆座用4MM装修用层板,桅杆用5MM碳杆。第一次做船。大家多指教。请教一下,这船的拉帆舵机用多大的合适?手头只有9G的。需要用到3003级别的吗?打算弄个35G的舵机试试。
飞了六七年电固,除了水机,能飞的机型基本都飞了一遍。看着小船挺可爱的,设备也要求很简单。还能挖掘老设计的潜力。准备拿4VF来玩这条船。

材料有限,不够宽,船身和船底都是木板拼接的。

楼主:
船体内侧接缝的部位刷了一层环氧加固。 船体外准备裹0.1mm的玻纤布加强。

楼主:
请教做过船的前辈,拉索 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手头有2号鱼丝线。和一些尼龙线。基本手拉不断。找不多 铜的出线口,打算把签字芯烤软了,做出线口。出线口要涂抹凡士林做润滑?

网友:
来支持下,我的还在施工中!一直纠结于一些小部件的工艺上!!!

楼主:
稳向板打算用防火板两层叠加的方法做,船底压铅还没找到合适的,去五金店看看有没有大颗的螺丝。应该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鱼坠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请问鱼坠子买多大的合适?买回来自己烧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到五两根据需要买,如果能买到就省事了,堵上两头,直接打孔加套吊装

楼主:
淘宝找不到150G的坠子,本来买回来用铝盘+酒精灯烧熔再倒 石膏模灌注,下班走到附近的五金店,找到一个合适的螺丝。刚好151.7G。重量刚好。 拿来做航行试验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玩飞机的中了毒

楼主:
恩还是没人告诉舵机的问题啊,订了SG5010 和MG995各一个。还有一些配件。大概后天能到。觉得那个大螺丝的阻力还是太大了,去渔具店进了一些配件。

新买的工具盒,挺方便的。

新买的工具盒,挺方便的。

楼主:
做了出线口,签字笔芯套 铜帽,用鱼丝线试了一下阻力很小

楼主:
由于买不到刚好150g的压铅,买了100g 和 50g 的各一个,回家称了一下,148g。也不跟他计较了。

楼主:
这些接头和双耳接线环应该够用了吧。也不贵,1元5个。

楼主:
做了一套简单绳索收紧器,找一块厚塑料板切一小块,转 4个孔。其中两个孔绑住绳的一头,穿过吊环后,在S型绕过最后两个孔。这样就基本OK啦。

楼主:
这是绳索松驰的状态。

楼主:
收紧以后,重锤吊起。现在用的鱼丝线可能太细了。考虑换线。请教各位大侠有哪些线是比较容易弄到的?为了几块钱的线走淘宝不划算啊。手头有鞋底线。尼龙风筝线好像给老妈扔了。

楼主:
做帆船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悟性太低。原图对帆索的走线介绍得太少,只好上网查资料。顺便做一些小配件。原来的3孔绳索收紧器可能是因为使用鱼丝线的原因,很容易滑落。参考网上资料,做了了两个其中长柄的止动性最好。

楼主:
穿过第一个孔后,在杆子上转一圈,再穿过第二个孔。原图杆子中间是穿了一个珠子,手头没有这东西,拿电话卡做个垫片凑合。

网友:
最近怎么没有进展了,看完之后等着跟风也做一条。

楼主:
已经把舵机大概的布置位置定下来了,拉帆的走线也画好了。现将比较纠结的是尾舵的设置。究竟是按原设计,还是走中轴做全埋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舵机大概的布置位置定下来了,拉帆的走线也画好了。现将比较纠结的是尾舵的设置。究竟是按原设计,还是走中轴做全埋舵?

不建议用全埋舵!

楼主:
WHY?全埋舵只要用一根笔芯管就能搞定,不用想铰链的布置,只要做好船底的防水就OK。结构上也更简单。

楼主:
不好意思,周末偷懒飞飞机去了,之前改控也花了点时间,另一方面最近在试验材料,上一个用 纤维板+铝片的方案不行,环氧不粘铝。 只好用电话卡做了一个套筒,稳向板已经切出来了,纤维板的切割太麻烦了,粉尘还很大。把套筒大概定型,明天上环氧,过玻纤布加强。这样稳向板能做成可拆的。

楼主:
搞环氧真麻烦,买的E51 按1/4配,十多分钟就开始硬化了。当胶水不错,压气泡有点不够时间啊。

楼主:
在和气泡斗争了十多分钟后的成果。反正不漏水就行。

楼主:
和稳向板假组一下。实际还要上一层环氧。保证不会漏水。

楼主:
开孔定位。

楼主:
稳向板安装

楼主:
舵机的大概位置,安装舵机的层板还没完工。

楼主:
重新画的拉索走线图。

网友:
楼主你不是一般的强

楼主:
這條船主要參考下面這圖走線和固定帆索。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楼主:
還有小紅,現在的問題是怎么做到桅杆可拆,要是简单扩孔的话,怕插拔多了,桅杆的虚位会变大。

网友:
桅杆4个红点的地方做挂钩,就可以把桅杆搞成拆卸的了

稳向扳好夸张哦

网友:
做的挺不错啊,那个稳向板怎么成青蛙腿式了

楼主:
上面那两条船是网上找来参考。帆装,桅杆的布局基本参考这个来做。

船舵基本成型了,今晚上环氧加固。

楼主:
刷环氧真的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啊,每次都配多了。进度还是比较慢啊。

楼主:
偷懒了,舵只是处理了一下前后缘。没有打磨成水滴型。

楼主:
尾舵试组

网友:
关注压铅的制作与连结。

楼主:
船体主要结构就绪,下一步制作舵机固定板

楼主(2011-08-17):
尾舵就位

网友:
很好啊,,,继续直播,,,,

楼主:
KT板做的底座取样,回头用层板做舵机座。只有晚上一点时间做,进度比较慢啊。

网友:
插入一个,关注

网友:
在来看看啊,,,,很好啊

网友:
没有进展了?

楼主(2016-11-16):
隔了5年,重新开工

楼主:
隔了太久,重新设计了舵机位和走线。船身刷玻纤,试水沒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重温旧梦

楼主:
船身刷好环氧玻纤布,完成船身拉线点,就等稳定版刷胶了。

楼主:
船身基本完成了。初试重心点在划线处。

网友:
好耶。。。我条footy仔也要快点搞啦。。。

网友(2020-09-09):
好的下面呢?没了?

网友B(2020-10-15):
你好,阿俊!